[咨询]Super_S F4 Mini飞控接蜂鸣器上电,启动没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2-27):
有一块16x16的Mini F4飞控,接有源 5V蜂鸣器后飞控通电(USB或电池),上电后飞控没启动蜂鸣音,只有电调启动的声音。(不是打开寻机开关后的响声)已经确认针脚正负没有接错,蜂鸣器取下后单独通电也能正常出声。正常飞控上电后蜂鸣器会发出三声蜂鸣音,提示进入待机正常状态。

蜂鸣器接法如图,有源蜂鸣器正负脚接入BZ-和BZ+

难道此款飞控要用无源蜂鸣器或者3V有源蜂鸣器?
此款飞控资料较少,店家也不清楚。
以往使用的几款飞控使用有源蜂鸣器,正极要接5V,负极要接BZ-,使用都没任何问题。

网友A:
最主要寻鸡功能,能不能用,能用就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寻鸡功能,能不能用,能用就是固件问题

寻机也没声音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商家及厂家的引脚标识错误(谷歌搜索此飞控引脚图都是错的),板子上的BZ-实际是5V(和板子其它5V相通),而BZ+引脚是BZ-

蜂鸣器按照正确接法后工作正常。

错误的标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寻机也没声音

那试下开了寻机,有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试下开了寻机,有没有电压输出

谢谢答复,问题已经解决,最后查到厂家图纸标识错误,BZ-和BZ+标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