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h3控制主轴转速

楼主(2018-02-27):
我有台雕刻机,网上买的铸铁雕刻机。到手后发现不能用mach3控制主轴转速,求教各位大神,怎么调试才可以控制主轴转速。谢谢!

网友A:
先说说你的是什麽主轴电机?上个图看看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的是什麽主轴电机?上个图看看也可以吧?

变频器和主轴如图,工作日比较忙,周末再补点照片。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和主轴如图,工作日比较忙,周末再补点照片。请赐教~

你总得要先交代下你是怎么接线的吧?比如是用的模拟电压还是PWM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