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油门

楼主(2018-02-27):
第一架汽油机顺利炸鸡,惨。分析主要原因是汽油机油门控制虚位太大,响应不及时,没能及时加油拉起来,撞树了。。。。。
请教一下汽油机油门半片与舵机链接的细节图,学习学习以免再炸,先行致谢!

网友A:
应该是电机手的问题,这个锅舵机并不想背

网友:
油门舵机要用最好的,不然后果很严重楼上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
油门连杆可以换成球头的,类似直升机的球头连杆,基本解决虚位

楼主:
用球头拉杆不好装上去啊。我用的 是钢丝直接穿拉在化油器油门上,30cm长连接舵机装在机头舱内的位置,感觉油门响应比较迟钝,而且线性不好,中段油门动一点就反应很大,忽大忽小,不好掌控

网友B:
球头拉杆不好装也要装,因为没虚位,油门中断灵敏是小型汽油机的通病,知道遥控器有个功能叫油门曲线吗,细节决定成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头拉杆不好装也要装,因为没虚位,油门中断灵敏是小型汽油机的通病,知道遥控器有个功能叫油门曲线吗,细 ...

知道了,我还真没想到从遥控器调油门曲线,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机手的问题,这个锅舵机并不想背

我飞油机也是电机手,我们那场地有限,只能用蛇降,电的如果空中姿态出现倾斜了,闪几下油门就能扶正了,而油的却不行,飞油的一直为降落苦恼,总对不正跑道,平均三个降落扫一支桨,所以请教一下,飞油机如何控制油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飞油机也是电机手,我们那场地有限,只能用蛇降,电的如果空中姿态出现倾斜了,闪几下油门就能扶正了, ...

排量飞大点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量飞大点就好了

我的油机是20CC福莱特板机,小排量不好 控制吗,很多老鸟说要60CC起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油机是20CC福莱特板机,小排量不好 控制吗,很多老鸟说要60CC起步

50cc就已经很稳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cc就已经很稳定了吧

不懂,有高手说某国产品牌55CC不稳定,容易熄火,还是要60起步

楼主(2020-10-22):
汽油机DLE用过的评价怎么样?10公斤级飞机如何选配油机发动机呢?

来自微站

网友:
响应不及时应该是油门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