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遥控器走位问题

楼主(2018-02-28):
玩直机特别是飞3d动作时候,为了手指更灵活,我会选择手不碰控只碰摇杆,但有时候肚子不大顶不住遥控走位了。
有什么吊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遥控器平放?
下面这个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产的吗?

网友A:
可以用遥控托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遥控托架

请问淘宝关键字是?

网友:
为啥手不握住控能更灵活,

网友:
我不碰控 只碰杆 根本没法飞

网友:
托盘加三角支架

网友:
x宝,航模遥控器托盘

网友B:
见过一种遥控器“肚托”(我起的名字),让控支在肚子上。

网友:
FUTABA FX-22 也行

网友:
遥控器托盘  捏奶法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种遥控器“肚托”(我起的名字),让控支在肚子上。

请问某宝关键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某宝关键词是?

你搜索“遥控器肚托”,能找到一个产品,虽然和我见过的不一样,但是功能一样。

网友:
就搜索遥控器托盘,有整个拖着遥控器,有种只顶着肚子

网友:
从来没用过这些东西,只折腾技术

网友C:
多吃多喝,把肚子搞大就解决了。

网友:
这就是调节挂带重心的跟你的问题没关系,

网友:
手不拿遥控器还是会跑的挂带就是减轻手的负荷,要灵活用一阳指

网友:
那样能掌握舵量大小吗?

网友:
貌似很多拇指控的大神,连吊带都不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淘宝关键字是?

出飞越遥控器托盘和挂带,咸鱼

网友D:
手不碰控,只碰杆这种操作首先是错误的。手指在悬浮状态下,精准度是没有保障的,必须要手掌以控体为依托,手指精准系列操控

网友:
悬浮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吃多喝,把肚子搞大就解决了。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反正我不碰控肯定飞不了,空空的都不知道摇杆到了什么位置,还是手扶着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不碰控,只碰杆这种操作首先是错误的。手指在悬浮状态下,精准度是没有保障的,必须要手掌以控体为依托, ...

我感觉你这话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淘宝关键字是?

就是,遥控托盘

网友:
一开始就得选对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