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机] 履带底盘不懂

楼主(2018-02-28):
早前买了乐拼20033遥控履带车觉得挺有趣,想组一辆大点的能坐小孩玩具车。但看了些坦克底盘价格不便宜载重低设计亦不合理,比如倒U形车架载重会撑开吧。带减震的承重轮是用遥臂支撑呢,但那长而幼的薄片承重会变形吧。即使没有减震承重轮与车架之间亦有一段距离,车轴承重会变形吧。再看那驱动轮只是两片薄金属片与履带接触,胶履带会开裂刺破吧。最后就是减速电机只有几瓦至几十瓦,几Nm但不到100转,说笑吧小小的车模电机也破百瓦,充电钻随便也廿多Nm几百转还带离合器防堵转呢。
复习的减震结构我不会但简单的在最沿多加金属片把所有车轮轴连起,并从车架伸出牢固支撑点连结外沿金属片,这样车轴就是U形双边承重不再是L形单边承重,而且上排的辅助轮及中间的支架亦能分担重量。
虽然目标路面是平路,但千秋式平衡轮应该更贴合地形吧,至于减速箱行星齿与蜗轮有什么分别呢,带减速箱的就不能用大功率电机吗?

网友A:
看样子你需要补得机械结构知识挺多的,只说一点:摇臂扭杆结构就是真实的大部分坦克承重结构,现代坦克大部分60T往上

网友:
用3X20扁铁焊摇臂吧,这样坐小孩放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需要补得机械结构知识挺多的,只说一点:摇臂扭杆结构就是真实的大部分坦克承重结构,现代坦克大部 ...

我比较欣赏这结构剪刀式及平衡轮设计只需一条弹簧就能给四个负重轮減震。
右面较高的双轮同样应用平衡轮及弹簧,而且弹簧除了減震还有履带张紧及缓冲撞击伤害。
左面驱动轮用链条带动並有弹簧(內则)減震及张紧履带,撞击时不会对驱动轴做成伤害。
整条履带9个轮但只用3条弹簧並同时达到履带张紧作用,亦有效缓冲撞击时对车轴的伤害。
但这底盘价格夠买小车了

网友(2018-07-11):
看样子你需要补得机械结构知识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