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迎角传感器?

楼主(2018-02-28):
无意中在百度看到这个?不理解为什么不直接用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等电子姿态传感器?求解答,谢谢

楼主:
是因为实际迎角与风向有关,而不是以地平为参照吗?

网友:
仰角和迎角

楼主:
明白了,平飞的情况下只用电子姿态传感器就够了

网友A:
迎角是相对空气的吧,AHRS没有空气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迎角是相对空气的吧,AHRS没有空气的参数

是的,飞机拉起和俯冲的时候,姿态传感器就没法计算迎角了。

网友:
迎角是气流的方向和翼弦的夹角,和水平线无关。

网友:
眼镜蛇机动的时候,你是看姿态呢,还是看迎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