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架前缘加后缘,襟翼f22!

楼主(2018-02-28):
看了很多帖子,加襟翼,我也就DIY一架,把经验告诉模友,
1.后缘襟翼,这个你要是单开后缘,那不如不开!我们知道襟翼增加飞机升力,同时带来阻力。而襟翼之所以带来升力,是因为改变翼型,请看图一.。可是后缘襟翼没有改变翼型,看图二,没有行成拱型。
2.前缘襟翼,只单开这个,提升升力明显,但是也带了的阻力,会使机头下倾,这非常难以降落。
3.前缘,后缘,都开。这个就完美了,升力增加,还可以在空中慢飞,做出跟多慢慢的弧线型包线,很好!

我的f22,, 长1米,翼展90厘米,共5个舵机 ,襟翼2个用了y线,给了一个三段开关。副翼2个舵机,混控12通道,并且还将1通道的升降和尾翼单独的舵机进行了混控,也就是混控2次,缺点,空中旋转差,优点升力快,续航增加,飞的优雅,飞行包线,完美。

网友A:
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在哪里?

不好意思,上传失败,下次。

网友B:
f22后缘襟翼下偏,感觉会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f22后缘襟翼下偏,感觉会低头

是的!因为阻力,后缘襟翼提升升力极小,阻力倒是增加不少,故而低头。开前缘加后缘,升力明显,设置三段开关,用法,起飞开二档,拉起来开三档,升到自己想要的高度回二挡,想要速度,回一档完全关闭襟翼,降落全程三挡襟翼全开。慢慢的降落,很飘逸的

网友C:
我常规布局的去年也加过,前后缘襟翼都放下后只能试探性收油,我自己的降落时用襟翼反而容易失速,必须带中油以上降落,反而降落时慢不下来。可能我飞机太小且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常规布局的去年也加过,前后缘襟翼都放下后只能试探性收油,我自己的降落时用襟翼反而容易失速,必须带中 ...

有可能是太重,我的f22,起初也是这毛病,加长机翼就没事了,所以我做飞机一半参考图纸,一半自己延长机翼,机翼的延长,提供更多升力,可以负载更多重量,按照图纸,我的f22.翼展应该75厘米,我加到900.并且宽了很多,降落慢,当然我动力是2212,kv1400.您能想到,飞起来也不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太重,我的f22,起初也是这毛病,加长机翼就没事了,所以我做飞机一半参考图纸,一半自己延长机翼 ...

同意!玩航模,只要图纸不是自己设计的,其实都是参考,该改别犹豫。最难的是“吃透”原图纸设计者的某些用意,当然有些图纸设计者自己也是“大写意”。祝爽飞!

网友D:
也试过一下,能看看你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试过一下,能看看你的照片吗?

好的

网友E:
好大的工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大的工程呀

是的,做的也太大,看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阻力,后缘襟翼提升升力极小,阻力倒是增加不少,故而低头。开前缘加后缘,升力明显,设置三段 ...

开后缘实际上相当于推杆,就低头了,你再拉杆,阻力就更大了

网友(2018-12-30):
非常不错,我看大喷子开了后襟翼,在天上飘的悠闲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