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 F4 V2+天地飞7 无法解锁。

楼主(2018-02-28):
大家帮我看下,为什么遥控一致无法解锁,谢谢啊

网友A:
检查遥控器通道设置,图三,地面站设置通道最低和中间,最高值和倒数第三张图,实际你的遥控器中间值是1520,所以造成飞控不在水平,你需要把遥控器摇杆中间值设置为1500,最高2000,最低为1000,而且图4你开的飞控刷新率为32K,DYS F4最高只能开双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遥控器通道设置,图三,地面站设置通道最低和中间,最高值和倒数第三张图,实际你的遥控器中间值是1520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最低油门偏高了

网友C:
不明觉厉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最低油门偏高了

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觉厉啊啊啊

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设置?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油门摇杆打到最低,油门微调也打到最低,解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设置?

控设置里面也有油门微调

网友:
我也不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