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米级高精度差分GPS(C-RTK)使用教程

楼主(2018-02-28):
使用教程
使用 Mission Planner进行基站搜星/移动站定位 这一部分的教程采用Mission Planner地面站软件和 Arducopter-3.5无人机飞控固件进行操作使用说明。如果您使用 PX4固件和 QGroundControl地面站软件,请参考连接: https://docs.px4.io/en/advanced_features/rtk-gps.html
i)使用前请准备以下硬件设备:

请按照以下说明连接硬件:
  • 请把两端的天线装入模块;
  • 基站模块通过 type c连接线连接至电脑usb接口;一个数传模块连接到电脑的另外一个端口。
  • 移动端:C-RTK移动站6P线连接至飞控GPS接口;4P线连接至ser4/5接口;数传模块连接至TELEM(radio)接口。
使用时请将基站放置在室外具有足够天空覆盖的环境,以获得良好的搜星信号。将基站放置在一个稳定并且架高的平台上,例如三脚架。
Mission Planner 基站设置
首先进行基站设置。在基站设置过程中,移动站和无人机飞控不需要被开启。 打开您电脑上的 Mission Planner 地面站软件,进入初始设置(initial setup) -> 可选硬 件(Optional Hardware) -> RTK/GPS Inject页面(如无该界面请把mission plnner升级到最新版本),您会看到以下页面:
在左上角选择正确的基站端口,然后点击 connect(连接)。在 SurveyIn Acc(搜星精 度)栏目,输入您期望您的 C-RTK基站达到的绝对地理精度。在 Time(搜星时间)栏 目,输入您期望的最短搜星时间。点击 Restart(重新开始),地面站就会将您输入的数据传输到C-RTK基站,基站将会开始新一轮的搜星定位工作。您会看到如下页面: 在搜星过程中,Mission Planner 页面右边的方框中会显示当前搜星定位的情况:
  • Position is invalid:基站还没有达到有效的定位;
  • In Progress:搜星依然在进行中;Duration:当前搜星任务已经执行的秒数;
  • Observation:获取的观测数据的次数;
  • Current Acc:当前基站能够取得的绝对地理精度。
  • Mission Planner下方的绿色竖条,显示的是当前基站搜索到的卫星和卫星信号强度。 基站需要一定的时间搜星达到您输入的精度要求。经过测试,在空旷无遮挡的地带, 达到 2m 的绝对精度需要几分钟时间,达到 30cm 以内的绝对精度需要一小时左右,达 到 10cm 以内的精度需要数小时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基站绝对地理精度将会影响移动站的绝对地理精度,却不会影响基站和移动站的相对精度。如果您的应用不需要无人机具有很高的绝对地理精度, 您不需要将基站的精度设置得太高,造成较长的搜星时间。即使基站的精度在 1.5~2m,移动站相对于基站的位置精度依然可以达到厘米级别。
C-RTK基站搜星完成后,Mission Planner 将显示如下页面:
图中显示基站(base)状态的指示灯显示为绿色,同时GPS 和Glonass两种卫星系统显示为绿色(如果您想要更改卫星系统,请参考后面章节的说明)。右边的方框显示 为 Position is valid。
将当前位置存储在Mission Planner中:点击Save Current Pos(保存当前位置),在对话框中输入一个名字,点击OK。如下图,您可以在列表中看到您储存的位置。点击您 储存的位置所对应的Use 按钮,基站就会进入定点模式中,在右边的方框中显示状态为Using FixedLLA。今后您在同一位置设置基站时,就不需要再次搜星,只需要点击您储存位置所对应的Use 按钮就可以。

移动站设置
基站设置完成后,您可以开启无人机。使用配对好的数传模块连接同一个mission planner地面站,基站的数据将会通过数传模块传输到无人机上的C—RTK移动站中。在Mission Planner 的主页面中,你可以看到无人机当前的 GPS 状态显示为 RTK Float/RTK Fixed/3D RTK,表 示无人机的定位已经进入RTK 状态。
  • RTK Float 为浮点解。
  • RTK Fixed 为固定解。

RTK Fixed 具有更高的精度,对环境要求极高,在信号足够良好的条件下,定位才能进入 RTK Fixed 状态。3D RTK则是Mission Planner 中文版本对RTK Float/RTK Fixed的统一显示方式。

网友:
这样一套得多少大洋呢

网友:
Rtk哪里有的卖

楼主:
赫星有,但是好贵,雷迅要出C-rtk了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0018442069

目前国内外最便宜的5频rtk接收机,赫星是用ublox的M8P做的rtk,效果比较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0254734891.4.19fb7b6dXAFGdx&id=550018442069
...

你这个精度也一般般,我现在飞机都5cm以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精度也一般般,我现在飞机都5cm以内

这个现在是2cm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是2cm精度

请教,移动端+基站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移动端+基站多少钱?

两端算起来也差不多5000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端算起来也差不多5000的了。

赫星的好像也是这个价格

网友A(2018-04-10):
引用 网友C:
赫星的好像也是这个价格

赫星的是用M8P做的,是gps和北斗双系统2个频点,我们是5个频点,差分的固定解成功率会比M8P高。
当然M8P也有优势,就是功耗低,灵敏度高,但是差分效果要比我们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赫星的是用M8P做的,是gps和北斗双系统2个频点,我们是5个频点,差分的固定解成功率会比M8P高。
当然M8P ...

谢谢了!(除了GPS,北斗,俄罗斯的,还有那2个?)

网友(2019-03-10):
楼主,为什么你的图片看不到呢?很想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