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Mavic Pro续航>30分钟的简便方法!!!

楼主(2018-02-28):
电池容量提升,续航时间延长
你也可以试一试

有什么感想,欢迎畅所欲言!

网友:
两肋插刀,不错。
操控性可接受吗?

网友:
好东西,这东西淘宝能买到吗

网友:
好办法,精灵也可以同理增容!

网友:
增加了重量,你考虑过电机的感受吗

网友:
  mavic pro 尾巴上哪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增加了至少300g,破坏了设计结构,气动性、稳定性,电机负载加重,换得几分钟的续航增加,毫无意义

网友:
大疆的高压理电,你那是什么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加了至少300g,破坏了设计结构,气动性、稳定性,电机负载加重,换得几分钟的续航增加,毫无意义

对的,续航与电池要有个很好的权衡点,电池增大的同时自重也重了电机载荷更高耗电量也同时增加,只要在承重范围内阔大电池容量续航是会提升一些,但是效率确实直线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续航与电池要有个很好的权衡点,电池增大的同时自重也重了电机载荷更高耗电量也同时增加,只要在承 ...

对的,电池容量也不是越大越好,容量越大,重量越大,反而续航时间缩短。
取一个平衡点是关键!
所以实际还是看疗效!

网友:
每次看到电池改装贴都隐隐感到肝疼

网友:
感觉没必要,增加不了多少航程,还有可能造成多余的损耗

网友:
触片的接触电阻——————这个也是重点

网友C:
你那是三个电池简单并联还是有自动切换器?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了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电池

网友:
,不怕接触不好吗66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三个电池简单并联还是有自动切换器?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了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电池

并联的,切换不科学

网友:
总觉得这是个自爆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并联的,切换不科学

能量多的电池会给少的反充电,有没有考虑能量多的电池是啥感受?

网友:
👍 这小装置做的很棒,怎么做的?可以买到吗?

网友:
实测能增加多少航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能量多的电池会给少的反充电,有没有考虑能量多的电池是啥感受?

你把一节全新的五号电池和一节全新的一号电池并联在一起,一号会给5号充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把一节全新的五号电池和一节全新的一号电池并联在一起,一号会给5号充电吗?

一米8的人和1米5的人都闷在1米5的箱子里,考虑过1米8的人感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米8的人和1米5的人都闷在1米5的箱子里,考虑过1米8的人感受吗?

按你这说法一块1300mah和一块1500mah并联在一起就变成两块1300mah了?

网友:
只是为了续航而续航。不过这个做的很漂亮。

网友(2018-09-29):
这动手能力不错,我也想这么做

网友:
做得好,请问怎樣並联连接插口接线位置?

网友:
感觉续航时间更短,并不是电池越大续航越久,电池重量和续航时间是两条相交的曲线,有一个最佳点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每个触点对应发一下!光看图不知道咋搞!

网友:
改的不错!做工很巧妙,我是支持改动的,别动不动就买,就换,只要增加几分钟飞行时间也好,有时候就差这几分钟飞不回来!

网友:
呵呵!就算续航时间明显增加了,恐怕电机和电调的寿命也会同步大大的缩短,负载太大了点吧?
如果可以这样简单的提高续航时间,那DJI自己为什么不做?相信DJI已经将续航发掘的很透彻了, 这么改装完全是违背现实的,想过这么改后还有动力储备余量吗?遇到大风怎么办?

网友:
这一开始是歪果人的杰作,那个接头奇贵无比
https://www.maxxuav.com/pages/mavic-battery-mod
并联电池间会有充放电效应,可能会短命

网友(2018-11-04):
我一个电池可以做到33分钟…不过好多大神40分钟,我就是做不到

网友:
感觉你们手里的都是zhadan啊 好恐怖 20多分钟对我来说足够用了………… 当然了 吃饱了没事上来就拉锯个五公里什么的那肯定是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