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考虑过高空中转方案不

楼主(2018-02-28):
有人考虑过高空中转方案不,多轴定点地面供电光纤数据传输。220V地面供电

网友:
之前看到的一个新闻
http://news.mydrivers.com/1/543/543974.htm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有这样的机型网上去找

网友A:
专业的称谓叫系留无人机,已经有商业化成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称谓叫系留无人机,已经有商业化成品了

就是说有一根线连到地面给无人机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有一根线连到地面给无人机供电?

应该是地面和空中飞机之间既有供电线路又有信息传输线路

网友:
冒昧打扰一下,想问楼主近期有没有想考证,或想进入无人机这门行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谢谢(如有影响,可以回复我会删掉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地面和空中飞机之间既有供电线路又有信息传输线路

哦哦,谢谢哈

楼主:
自己只想远航 低成本

网友(2018-04-12):
长航吧。远航多少线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