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请教一下F3有刷烧录

楼主(2018-02-28):
F3有刷飞控,短接了boot,却失去了端口COM3无法进行连接了,自然也无法进行固件烧写。这是怎么回事?哪位模友能提供一下帮助。

网友:
重装驱动

网友:
下载并运行ZADIG配一下端口驱动即可使用DFU模式刷。

网友A:
参考泡泡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泡泡教程吧

上电,电机就转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电机就转根本停不下来

min_check调高些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