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关于f3飞控的pwm接收机问题和连接不了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8-02-28):
首先 我们知道f3飞控没有复位按钮 只能通过短接boot进行复位
在地面站里连接不了飞控有一下几种问题
1.驱动问题
2.波特率没设置好
3.操作问题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
驱动问题
把驱动卸载重装
2.波特率
默认112500
3.操作问题
有时在保存信息的时候不等待log显示黄色的ready就跳转界面 就会造成连接失败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重刷固件
短接电调焊盘旁边写有boot字样的焊盘

打开cleanfight
或者betafight
勾选第一项和第三项
选择sprcing f3
加载固件
点击烧写固件等待完成后断开连接
并把boot短接点焊开
这个时候便能正常连接

楼主:
pwm接收机的问题就是
只能使用5-6通

楼主:
按照上面那个连

网友:
我有刷f3,也调不好,电机数传不平衡,怎么样解决

网友:
我电脑一接飞控就蓝屏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