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眼镜怎么样?

楼主(2018-02-28):
这不是真正意义的眼镜,里面是个5寸屏幕,带DVR,只有236克,看着不错,有没有人用过?
BeeRotor新款,6xx元。

网友:
带电池可就重了

网友:
beerotor的眼罩 无可置疑
是当今这个价位眼罩的最佳选择

网友:
没用过这款,看上去还不错。期待楼主测评

网友:
个人用挺喜欢的  习惯这个视角   重量肯定会重一些的  看个人喜好   5**应该就可以入手了

网友:
都在考虑

网友:
很好用!價格實惠!雙接收!重點它很輕!

网友:
这是眼罩

网友A:
鼻子那里太空了,戴上漏光很大的。

网友:
眼罩裡CP最高的

网友:
第一代焦點太近
看得我老花眼抽筋
必須改菲鏡位置
這一代改進了些
用起來比小眼鏡舒服

网友B:
一看这个风扇,就是个失败的设计,这种风扇是最廉价最短命的风扇,不仅耗电还产生震动和噪音。为何不用导热管或散热片把热量传到金属外壳上散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这个风扇,就是个失败的设计,这种风扇是最廉价最短命的风扇,不仅耗电还产生震动和噪音。为何不用导热 ...

外壳是ep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鼻子那里太空了,戴上漏光很大的。

确实是,只能自己点海绵了

网友C:
对自己好一点,特别是眼镜,一次性投资要用很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看这个风扇,就是个失败的设计,这种风扇是最廉价最短命的风扇,不仅耗电还产生震动和噪音。为何不用导热 ...

哪来的震动和噪音?拜托买了自己试试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来的震动和噪音?拜托买了自己试试可好?

风扇时间长了轴失油了会产生震动。

楼主:
忽然想起个问题……LZ近视眼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自己好一点,特别是眼镜,一次性投资要用很久。

赞成此观点,我2015年1月份到手的肥鲨HD1代眼镜现在还用着而没入后来出的HD2和3代眼镜,因为够用,虽然当时买时很贵,但现在觉得很值。

网友:
我用的一代,感觉非常好,接收能力强。屏幕比肥鲨的大了几个级别。只是二代比一代贵了不少了。

网友E:
这个我再用啊...回答你几个疑问 .眼罩目前没有比这个好的..不管是双接收还是重量 第二鼻子那里空隙大是为了透气避免起雾..然后就是近视眼 500度以内摘掉眼镜直接用没问题 500度以上的话要么上滑雪用的那种蝴蝶镜卡在眼罩里面..要么自己切割一下外壳把眼镜可以嵌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再用啊...回答你几个疑问 .眼罩目前没有比这个好的..不管是双接收还是重量 第二鼻子那里空隙大是为了 ...

非常感谢!请问我600度近视的话是配600度的镜片还是100度的镜片或者不配也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我600度近视的话是配600度的镜片还是100度的镜片或者不配也问题不大?

这个要试一下才知道了..配镜片的话还是按照你现在眼镜的度数配吧..

我不是近视眼..我媳妇是500度左右..试过没问题

网友:
會否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这个风扇,就是个失败的设计,这种风扇是最廉价最短命的风扇,不仅耗电还产生震动和噪音。为何不用导热 ...

我用了,一点声音和震动都没有。风扇开转的时候都没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