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成功改造伟力911控,副翼和方向对应摇杆随便切

楼主(2018-03-01):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小弟一样,左手油门,习惯了副翼转向,也就习惯了用右摇杆来控制飞机的所有动作,左手仅控制油门,偶尔转弯掉高度的时候补一点方向。这样时间久了, 突然给我一架三通道不带副翼的飞机,突然发现自己就不会开了。以前玩大飞机的时候接收器通道随便连,可是现在玩小飞机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小弟开始琢磨怎么把遥控器改成习惯的设置。
         感谢坛子里朋友的帮助,小弟好好研究了一下伟力的这块电路板,发现每个通道对应摇杆的电位器只有三个引脚,其中两个还是相连的,所以便有了这次尝试。

图中能看到有四个电位器,每个都有三个引脚,从左向右依次为:油门,方向,升降,副翼。我一开始搞错了,白色的线是用来重新连接切开的线。

这三个引脚,一个是共地,一个应该是供电正极也连在一起,只有中间那个是信号,把这个引脚到离它最近的元件(应该是个电阻)之间的锡切断,用导线引出来。找两个三引脚开关,中间引脚分别接这两个电阻,两边引脚交叉接两个电位器的信号引脚,这样只要同时搬动两个开关,就可以让方向和副翼对应的摇杆实现切换,这样一来不开副翼的飞机就可以用右摇杆控制方向了。

开关弄的比较凑合,有条件应该买双排六脚开关。

也可以这样用,这是伟力939接收,把方向舵机拆下来延长,装在机翼中间控制副翼,就刚好需要用到这样改控的方法。

网友:
刚好我也想改,谢谢!伟力的接收两个靠太近了,本来想只需要副翼和水平舵就够了的。

网友:
还是买D7E吧!解决你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