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一竞速机

楼主(2018-03-01):
一直想做竞速滑翔机,新年新开始。做工还是没啥长进,能飞就好。翼型用的是9%的双凸翼,桐木和轻木混合,翼梁贴上下5×0.5的碳片,桐木前后缘,桐木腹板,轻木翼肋,轻木蒙板。翼展一米二五的平直,电机2208  2600kv,6030桨,重量大概580克左右。首飞感觉速度和操控不错,基本舵面调平就可以飞,就是飞了三分钟电机不动了,到最后的那个声音是电调高温还是电机

高温了,推油没反应。

楼主:
机身还是2毫米桐木,很结实,很丑。

楼主:
蒙皮用白色的,感觉心情瞬间好很多了

楼主:
首飞的视频,就一分多钟好像哪里高温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zMTExODM2OA==.html

网友A:
感觉是电机保护了,感觉2600配6寸桨有点吃力,用的2S电飞吗?

网友B:
不知是多大的电调,估计电调是放机身里,很易过热保护的。
我的经验是,要不给机舱通风,要不把电调散热片外露在机身外。

另外,对于1.2米翼展的飞机,这动力很保守啊。
要我的话起码用2212KV3500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电机保护了,感觉2600配6寸桨有点吃力,用的2S电飞吗?

反正电机和电调都很热,用3s1300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多大的电调,估计电调是放机身里,很易过热保护的。
我的经验是,要不给机舱通风,要不把电调散热片 ...

电调新西达30安的,我也觉得是电调散热的问题,回来把电调开了三个散热孔,电机实在不行了就外露了。

网友C:
因为是持续开动力,电机电调要搞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持续开动力,电机电调要搞好散热

嗯,电调仓开了三个通风孔,电机开了两个大的孔,换个2212上去还行。

网友D:
竞速机我就看看,坚决不做。

这玩意要求紧凑低阻,又要大功率强散热,做起来费劲,不适合我这懒人。

网友:
5-6年前,有一款比较神奇的小滑翔机,猎豹406。塑料机身,吹朔的机翼,是当时较热门的小竞速机。我买了2架,用2212KV3500前出轴马达,好盈40A电调。下面2图很形象的展示我做的散热措施:
电机安装位挖孔,电调散热面完全外露。可以支持连续的全油门飞行。但这机的机翼我加强的不好,埋了4片碳片,但到150km以上就喘振。

最后说句:竞速机不长命,你懂的。

网友B:
有个细节未显示,机身尾部也开了个小孔,实现机身内的气流流动散热。

网友E:
学习了。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细节未显示,机身尾部也开了个小孔,实现机身内的气流流动散热。

因为做的时候实在没考虑到散热问题,按以前滑翔机的机身布局做的,只是多加了一个电调仓,下午开孔全油门试飞了一节电,电调和电机温度基本不是太高,换了2212的电机,25C的电池居然烫的受不了,看来得换50C的。寿命长短先不考虑,至少小炸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细节未显示,机身尾部也开了个小孔,实现机身内的气流流动散热。

其实那个盖子是用胶带粘的,实在不行了拿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竞速机我就看看,坚决不做。

这玩意要求紧凑低阻,又要大功率强散热,做起来费劲,不适合我这懒人。{:1_ ...

就是太麻烦,主要是机翼太薄,还要结实,对动力要求也很高,我也就随便瞎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都是高手。

还好没有烂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那个盖子是用胶带粘的,实在不行了拿点也可以。

你飞机的这2个孔,实在太粗糙。除非飞机内有负压区吸取空气,否则基本没啥用。
散热对于大功率电机系统是个大学问,主要是靠气流。在设计安装的时候就必须考虑,
尽量让前方的气流流过需要散热的部件。各种进气、出气孔,要不利用桨气流、前方气流强制灌入,要不利用机尾部负压作用吸引气流进入散热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机的这2个孔,实在太粗糙。除非飞机内有负压区吸取空气,否则基本没啥用。
散热对于大功率电机系统 ...

学习了,再研究研究。

网友F:
竞速机讲究大马拉小车,动力要富裕才能谈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竞速机讲究大马拉小车,动力要富裕才能谈提速。

嗯,前面主要是先测试一下性能,如果还行,就上更高的动力,如果性能不行,就当普通飞机玩。给个差不多的动力推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前面主要是先测试一下性能,如果还行,就上更高的动力,如果性能不行,就当普通飞机玩。给个差不多的 ...

电机起码2216,2400kv,先用3S,不行就上4S。关键机身结构必须加强,小心空中解体。如果不满意还可以用2814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起码2216,2400kv,先用3S,不行就上4S。关键机身结构必须加强,小心空中解体。如果不满意还可以用281 ...

2216  2400kv的话4s上多大的桨?电调得60安吧。机翼绝对没啥问题,就是尾翼和尾杆强度低,可以更换。电池3s50c的看了两块,手头基本没有那些动力,都要新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6  2400kv的话4s上多大的桨?电调得60安吧。机翼绝对没啥问题,就是尾翼和尾杆强度低,可以更换。电池 ...

电调60A,桨还是6040的,这个在商家的资料可以查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蒙皮用白色的,感觉心情瞬间好很多了

漂亮!舱盖可以用3D打印的,要美观可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漂亮!舱盖可以用3D打印的,要美观可靠很多。

嗯,要是有3D打印机就可以干好多事了。

网友H:
好牛B的样子

楼主:
经过几次试飞发现散热还是不好解决,因为以前没考虑到,干脆电机和电调直接全部外置。换个尾管,之前那个速度快了会抖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0MzcxMTYxNg==.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4d38ab8840d867c91a1277e7b148b02e0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牛B的样子

太费电了,2200的电池3分多钟就不行了,最近飞了几次也没心思整了,先扔着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作的真漂亮。

谢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楼主(2018-04-14):
垂直炸下来,机头炸惨了,地是软的,电机和桨没事,机翼也没事,机身要重新来了。

网友(2019-03-04):
制作的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