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x开箱

楼主(2018-03-01):
这个控外壳该是i6.但是芯片升级,电路升级,有2个三段开关,十通道,距离据说远了,没测,不确定。摇杆分辨率增加一倍,电池没变,买的3.2V,14500电池加俩占位桶,做工升级了,其实富斯做工可以的,接收是i10b.支持10通,系统没啥变化吧,入门级的控,飞固定翼,要求也不高。全是英文系统,还行吧不难,我

楼主:
是一个三段,没有光碟

网友:
飞固定翼的话随便够用了,感觉还是我的T6好看一点

网友:
FSi6用了三年了感觉很好。

网友A:
天线好短小哟

网友:
XX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
富斯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好短小哟

哈哈,短小精悍,浓缩的都是精华啊!设置简单,比opentx容易,当然价格也便宜,毕竟200元,不可能拥有x9d的开源系统,不过我看了一下芯片,是arm,stm32的主控芯片,和以前那64的芯片,不一样,看看能不能刷openTX,那就爽了。

网友:
我也有富斯的控,现在9x就纯粹用来飞模拟器了,i10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B:
正准备买,手感咋样?

网友:
富斯很棒

我用富斯IT4S

玩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准备买,手感咋样?

手感不错,设置简单,就是费电,换成14500,电池耐用,

网友(2018-06-03):
可以升到10通到吗?我刚入手

网友(2018-07-18):
在哪买的,也想买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感不错,设置简单,就是费电,换成14500,电池耐用,

14500单体电压有普通碱性电池一倍出头点,但容量只有三分之一不到。两个14500和四个碱性电池或镍氢电池相比,14500差不多能用碱性电池1/3镍氢电池1/2的时间

网友C(2018-11-20):
楼主是旗舰店买的吗?我的也是一个三段控,没有光盘,拨杆顺序也不太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旗舰店买的吗?我的也是一个三段控,没有光盘,拨杆顺序也不太对……

富斯模友QQ群208592377,你有问题可以加进去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