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lite 飞控,解锁后电机不转,推油门才转

楼主(2018-03-01):
各位模友,大神们好,我的450大疆nazalite 飞控,xxd 电调,福斯i6遥控器,调试好以后,解锁后电机不转,推油门要到百分之50以上电机才会转,什么情况,是电调原因吗?求解啊啊啊啊啊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一下、遥控器行程校准一下。

网友B:
50油门才会转,很正常的

网友B:
解锁你可以设置电机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一下、遥控器行程校准一下。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油门才会转,很正常的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你可以设置电机怠速

好的 谢谢

网友:
两个校准:摇杆校准和电调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