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同KV值 换小一点的桨!

楼主(2018-03-01):
如题,最近从塞斯纳转向像真机,飞的P51-D!最近因为炸了桨,因为是AF的1.15的飞机 组合式桨叶没买到,搜索到FMS厂家的老乌鸦,发现两个电机是一样的3536 850KV,求助老鸟,可以用FMS的10*8的桨吗? AF的组合桨叶目测比FMS的大一圈,如果装上FMS的10*8桨叶,效率怎么样?

网友A:
你要问 效率 这事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问 效率 这事就尴尬了。

请问 3S电池供电下,应该会要慢一些,是吗?不知道这个理论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3S电池供电下,应该会要慢一些,是吗?不知道这个理论对不对

“请问 3S电池供电下,应该会要慢一些,是吗?不知道这个理论对不对”

无法肯定你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什么,是同电机,同桨吗?如果是这样,原来是4S(原配应该是4S的)那肯定是这样。电压决定转速,电流决定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3S电池供电下,应该会要慢一些,是吗?不知道这个理论对不对”

无法肯定你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什 ...

同一个电机3536 KV850,3S供电。原配桨炸了没买到合适的,有小一点的桨。原配组合桨大概11*8或者12*8。新买的桨10*8。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电机3536 KV850,3S供电。原配桨炸了没买到合适的,有小一点的桨。原配组合桨大概11*8或者12*8。新 ...

上4S解决问题

网友B:
如果两机的电池电压一样,那可以代替适用,不然肯定是不行的,3S和4S对配桨的要求差好多。

另外,桨也不单单看尺寸,它的螺矩和叶片形状宽度等也要比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机的电池电压一样,那可以代替适用,不然肯定是不行的,3S和4S对配桨的要求差好多。

另外,桨也不 ...

谢谢,正在研究当中。周末试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电机3536 KV850,3S供电。原配桨炸了没买到合适的,有小一点的桨。原配组合桨大概11*8或者12*8。新 ...

我对FMS这样的专业厂家还是有信任的,就是说他们配的动力系统是合理的。

根据他们的两种配桨方案可以看出11x8是轻载,12x8极可能是满载。基于这样的分析:

换10x8后(同样的螺距),动力系统是向更轻载的方向在走,而不是从超载往下走(即往更合理的配置方向走)。是往一个不合理方向(不匹配的方向),飞行的性能会降低。

要达到同样的飞行性能,我十分同意 纸大将的建议,用4S。同时我也十分同意 猫大将的 4S和3S差别会很大,所以最好先在地面先测一下,比如5秒,10秒,15秒逐步的全油门,感觉电机,电调,和电池的温度。如果感觉温度过高 (几乎可以“闻”到温度必须终止测试)有条件的话,最好用钳形表看一下电流。一般能撑过10-15秒这样的测试在天上基本没有问题(吊机除外)

恭喜你进入高阶的技巧,自己搭配动力。(也许可能是被迫的)

祝,成功,爽飞。

周末愉快!

========

打错字了,同意成了同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对FMS这样的专业厂家还是有信任的,就是说他们配的动力系统是合理的。

根据他们的两种配桨方案可以 ...

请问用钳形表怎么测?我买了一个仅能测交流的钳形表是不是测不了?我用交流钳形表测过单股电机线是有读数的,但不知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钳形表怎么测?我买了一个仅能测交流的钳形表是不是测不了?我用交流钳形表测过单股电机线是有读数 ...

要用能测直流的钳形表,测电调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FMS这样的专业厂家还是有信任的,就是说他们配的动力系统是合理的。

根据他们的两种配桨方案可以 ...

谢谢你的分析!我已经配好桨了,换了4S动力套装!果然不错!受教,受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析!我已经配好桨了,换了4S动力套装!果然不错!受教,受教!!

非常高兴能帮到你。
再次恭喜你进入高阶的技巧,自己搭配动力,下次你会很从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