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装亚拓500套装MB陀螺,装好后打舵动作迟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01):
新装亚拓500套装MB陀螺,装好后打舵动作迟缓是怎么回事?舵机慢吞吞的,是正常现象还是哪里有问题   求用过MB的解释解释解释

网友:
应该是你风格调的慢!

网友A:
尾巴 还是所有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 还是所有舵机?

尾舵正常   十字盘舵机慢吞吞的

网友:
沒飛起來打舵慢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正常   十字盘舵机慢吞吞的

遥控器 设置 陀螺仪感度

网友:
之前有人问过,你们都没用过MB吧?这是正常的,飞起来就不这样了。

网友:
拧灵敏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