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艾斯特T6充电器

楼主(2018-03-01):
换了这个T6,刚收到后,在家里使用,OK,很好,然后去外场,没充几个电池就发现过温保护了,然后断电重试风扇都不转了,只能草草收兵,回到家里,又没问题,再去外场,又不行,真邪门,问了售后,说是有可能是风扇线的插头松了…,说可以自己拆了把插头插紧,于是就拆了,重新插拔了,各种试用,没问题,还用胶布粘了加固,结果出去外场,又不行了,看来这个插头有问题,再拆,直接把线拔出来直接焊上去,出去外场,风扇终于正常了,希望厂家重视一下这些细节问题,完善产品,让消费者用的放心,省心,上几张拆机图,PCBA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A:
我也是这个,买的人很少,当时拆开包装,里面之脏,都怀疑是二手的,艾斯特品控不行,个人感觉

网友B:
我的是sc—608用一年了还行

网友C:
620修过一次,用了1年多还算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买的人很少,当时拆开包装,里面之脏,都怀疑是二手的,艾斯特品控不行,个人感觉

让我感觉,他们在国内销售的是不是出口转内销的次品,如果这种东西给老外用,它这是要砸自己的招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sc—608用一年了还行

本来看的是608的,结果算了算电流,只有2个电池,充电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20修过一次,用了1年多还算ok

620看他们官网说是停产了,然后买了这个

网友:
正常,isdt的质量就这样

网友:
q6 也是返修过一次。现在也蛮好的

网友:
用Q6充 小电池,还可以,关键体积小,输入电压范围大,方便。

网友:
我这里也是,感觉是这里电路板加工工艺没做好,工人比较难焊接,焊接也不太仔细,我是刮掉上面一层露出铜板才焊接上的,本来上锡都上不去

网友:
这玩意放电靠那个元件

网友D:
主控芯片 既然用 国产的  GD的103
这个芯片单位以前做廉价产品时用过,成本3块多, 性能在速度和功耗方面还算过得去,
但是在遇到复杂情况时, 比如升级固件时, 容易造成锁片子, 一锁就得重新解锁,甚至重烧BL, 麻烦的很;
还有当外部3.3供电和模拟采集稍有不稳定时, 一个毛刺抖动都会导致复位.
我们5块8块10块的产品里才用这种国产低端片子,基本出故障就直接扔,不用返修了的.
这个充电器最少也得200块钱以上吧, 竟然用这么低端的片子,多花5块多就能换个意法的或飞丝卡尔的
这样的质量真不敢恭维... ...
再者大功率器件上没见一个散热片; 焊点粗糙, PCB布局凌乱, 高速信号的防干扰和屏蔽措施设计简陋 ,
怀疑高压和电磁检测都没通过就拿到市场上来卖了, 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市场

网友:
带2个sc-608,体积也不大,
可以不间断的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芯片 既然用 国产的  GD的103
这个芯片单位以前做廉价产品时用过,成本3块多, 性能在速度和功耗方面还 ...

我是t8才买没几天,目前用下来还可以,就是风扇这里一个小问题,自己解决也懒得返厂耗时间,平衡的确很快。感觉现在新出的一些电子设备设计理论都是不错的,只要质量和工艺再提高一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芯片 既然用 国产的  GD的103
这个芯片单位以前做廉价产品时用过,成本3块多, 性能在速度和功耗方面还 ...

总算有个懂行的一语道破天机。一份价钱一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芯片 既然用 国产的  GD的103
这个芯片单位以前做廉价产品时用过,成本3块多, 性能在速度和功耗方面还 ...

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我之前见过608还是620,上面用的是新唐的mcu,结果自己买了这个T6,拆开一看,是G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芯片 既然用 国产的  GD的103
这个芯片单位以前做廉价产品时用过,成本3块多, 性能在速度和功耗方面还 ...

只玩过开发板的路过,原来stm32还有其它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