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进沙子了。

楼主(2018-03-01):
今天去玩飞翼,第一个降落降在了一个沙子堆上,当时也没在意,换上电池就再飞了,当我听到声音不对时赶紧降落,电机就成这样了。没救了吧!

网友A:
磁钢崩了,没救了,换一个吧。。。粘上去动平衡也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钢崩了,没救了,换一个吧。。。粘上去动平衡也很难搞

是的,电机转起来晃动很大,好在价格便宜,当配件用了。

网友B:
有时间可以把磁钢粘上,再做好动平衡试试,

网友:
XXD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可以把磁钢粘上,再做好动平衡试试,

磁钢碎了一片,动平衡自己也做不好,算了,好在价格不贵

楼主:
好在价格便宜

网友C:
磁钢坏了,修复可能性不大,换一个吧

网友D:
你用的什么配置,我昨天一头扎进水机,这机子好像只能装得下3S1500的电池

网友E:
不值得修,动平衡不好配,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配置,我昨天一头扎进水机,这机子好像只能装得下3S1500的电池

2212 KV2450 3S1300Mah 6040桨  40A好赢  我这个用1300mah容易调重心,我最近还想做个放2200Mah的,重心位置不变,电机就得后移,前面才能放2200的电池,电机具体后移多少,就得做的过程中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值得修,动平衡不好配,换新的。

是的,再换换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钢坏了,修复可能性不大,换一个吧

常用系列电机哪个牌子性价比高?2212系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用系列电机哪个牌子性价比高?2212系列的

朗宇

网友F:
这个飞机用2208kv2600甚至是穿越用的2205 2206都可以,挑便宜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机用2208kv2600甚至是穿越用的2205 2206都可以,挑便宜买

我就是用了手头上比较富余的2212 KV2450,飞机放大了1.2倍,我们这儿买航模配件非常难买,走X宝运费比配件贵是常事儿,所以都是根据手里有的电配改飞机

楼主:
谢谢!下次就买朗宇X系列,有点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下次就买朗宇X系列,有点贵啊

X系列电机轴和桨夹是分开的,耐炸!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12 KV2450 3S1300Mah 6040桨  40A好赢  我这个用1300mah容易调重心,我最近还想做个放2200Mah的,重心 ...

一样的配置,只是我手上只有2200电池,放不进去,头疼,空间的确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配置,只是我手上只有2200电池,放不进去,头疼,空间的确有点小

我是这样做的,我先做的机翼,后做的设备舱,设备舱做的长一些,后面安装上电机前面安放电池,设备舱全部安装好设备后找出重心,在往机翼上安装的时候和机翼的重心重合,这样的话设备舱就可以做大些,能放下2200mah的电池,但是外观就不一样了,设备舱前后都要凸出机翼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