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大战多轴问题 大神们请进来看

楼主(2018-03-01):
我在youtube上看到的星球大战模型 地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ILY-Sv-Jo
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
1、这个三轴用什么飞控比较好
2、这5个桨怎么设置混控(最好可以详细解答 谢谢)
请各位大神多提宝贵意见,谢谢了

网友A:
这就是一个F3或者F4飞控,APM、PIX也可以。俯仰控制通道不接飞控,接那两个负责推进的电机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F3或者F4飞控,APM、PIX也可以。俯仰控制通道不接飞控,接那两个负责推进的电机电调。

谢谢大神,可以加个微信么 有不懂的问题我再请教你

网友:
用f3,f4飞控就可以,选择三轴模式,尾电机需要加一个舵机作为矢量电机座,最外侧的两个电机接俯仰通道,不过电调可能需要双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