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电调

楼主(2018-03-01):
120a,有感无刷电调。

<

楼主:
现在只能前进和刹车,不能后退了,要怎么设置?
<

网友A:
有点像狂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狂牛

你知道怎么调正反转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怎么调正反转吗?

你百度一下乱牛电调说明书
你这个叫竞赛模式,还有其他模式,有可能用控可以调,也有可能只能用设置卡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