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m+对频方法

楼主(2018-03-02):
第一次用这种接收机,只有英文说明书看不懂,已经装好机了,怎么对频

网友A:
按住对频键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对频键通电

动力电还是USB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还是USB的?

都一样,只要保证接收机通电就好。

网友B:
飞机不通电
按住XM+对频键
飞机通电(接收机通电)
X9D控上选择BIND对频
重新给飞机断电通电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不通电
按住XM+对频键
飞机通电(接收机通电)

对好了,感谢

网友:
我的XM+ 未對頻時紅燈閃,按bind後紅和綠燈長亮(正常好像應該紅燈閃綠燈長亮)。斷電再通電又是紅燈閃。請問是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