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轴承工具拆轴承演示

楼主(2018-03-02):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
第一个轴承是怎么取出来的?难道是膨胀塞的原理?

网友B:
哥,看明白了。也上一个。

网友C:
就是拉的时候偏着点用力,别正直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拉的时候偏着点用力,别正直拉。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D:
拆机工具刚买,正要问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E:
学习了,长知识

楼主(2018-04-07):
大家多多分享学习,经常有模友问这个工具怎么用

网友F(2018-05-11):
如果是紧配硬敲进去的话,这种方法没有用。
这种方法能用的话,在对面用螺丝刀斜插进去,每个角度轻轻敲出来就可以。
如果是紧配,就只能用力敲了。

网友G:
史前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