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换尾电机、螺距默认,尾巴一样无力或者反应慢(电池、震动已排除)

楼主(2018-03-02):
特别是刚刚起飞阶段 ,基本上要在原地自旋一周才能锁住
锁住也好,问题稍微大螺距就锁不住或反应慢、无力。

求解、麻烦各位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A:
问题几率 从大到小。  主轴横轴变形。大桨配重不对(或受伤)。螺距太大。尾电机寿命快到了。或是换的垃圾低转速电机 。 尾桨与电机打滑。主板和机身松动。  按顺序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几率 从大到小。  主轴横轴变形。大桨配重不对(或受伤)。螺距太大。尾电机寿命快到了。或是换的垃圾 ...

非常感谢
谢谢您
我逐一排查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谢谢您
我逐一排查去

找出问题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