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爽玩模拟器,无需加密狗!

楼主(2018-03-02):
你是否因为遥控安装驱动、设置繁复感到烦恼?

现在有了新方法,无需加密狗,只需要将组装好的飞机连接电脑就能无线爽玩模拟器啦。
最好你的飞控能连接电脑就可以给接收机供电的那种,不然的话你的飞机还得一直上电操作

1.开控,此处以X9DP演示,其他遥控器类似

2.飞控连接电脑

3.betaflight-configurator接收机页面下看通道是否正常,最新10.2版本已支持中文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TMK06I 密码: 6666
4.下载好压缩包后先解压到桌面,安装vJoySetup,然后解压另外一个压缩包,打开vJoySerialFeeder这个文件
5.断开你的飞控和betaflight-configurator的连接
6.按照我截图所示,Add Axis添加通道,接收机类型选择Multiwii,如果你是ibus就选择ibus,其他都选择Multiwii。com控就选择你飞控的com口

7.点击Connect就可以看见最下面一排显示你的通道数,和延迟,F3延迟会比较高,但这是原作者说的,我没有F3所以也不知道。
8.打开模拟器添加一个新的遥控器就可以爽玩啦
按道理讲,应该支持所有类型的接收机和模拟器,我只试了liftoff和DRL这两个,其他就不知道了
原教程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RsGqLJqsD4
转载请务必附加原链接!

网友:
新鲜玩意!

网友:
这下好了。

网友:
这个棒极了啊

网友A:
请问楼主,Futaba的控可以吗?试了下,在liftoff中遥控器设定时总是缺一通道,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Futaba的控可以吗?试了下,在liftoff中遥控器设定时总是缺一通道,不知什么原因。

在驱动软件上,你动摇杆能正常看见通道条动吗?如果正常的就和驱动软件没关系。要么你控、liftoff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