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求指导

楼主(2018-03-02):
新手入门玩固定翼飞机,以前玩了几年电动船、电动直升机和甲醇大脚车,现入手了下面这架叫幼兽的飞机,刚组装好,想试飞但不敢飞,最近都在电脑练模拟器,模拟器都操控不来,感觉真正试飞这幼兽时肯定操控不来,请老司机指导一下首飞,由于是新手,都是网上买到手飞的套餐,遥控器配的是下面这款

网友:
玩明白舵面就敢飞,很好飞的东西、

网友A:
上单翼调好重心,飞行中微调下,一般都好飞。模拟器飞得差不多了,就大胆去炸吧

网友:
模拟不错舵,能降落,然后飞去吧

网友:
不错,欢迎入坑

网友:
上单翼的机型,一般都很好飞。

网友B:
找个无风的天,宽阔的地,跑远点不要紧。起飞前多检查。有人带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无风的天,宽阔的地,跑远点不要紧。起飞前多检查。有人带就更好了

没人带,自己玩

楼主:
我在想,能不能在飞机上自制一个降落伞,用遥控器的56通道的按钮控制,快坠机或者控制不住时,弹出降落伞,起码可以避免坠机时变成碎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单翼调好重心,飞行中微调下,一般都好飞。模拟器飞得差不多了,就大胆去炸吧

我在想,能不能在飞机上自制一个降落伞,用遥控器的56通道的按钮控制,快坠机或者控制不住时,弹出降落伞,起码可以避免坠机时变成碎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能不能在飞机上自制一个降落伞,用遥控器的56通道的按钮控制,快坠机或者控制不住时,弹出降落伞 ...

没用且增加死重,炸机一般高度都不够的,你既没有反应时间,伞也来不及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人带,自己玩

这个比直机好飞多了。我飞了几天值机,方向都控制不好,到处乱飘

网友:
这架飞机应该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且增加死重,炸机一般高度都不够的,你既没有反应时间,伞也来不及打开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直机好飞多了。我飞了几天值机,方向都控制不好,到处乱飘

我的电动直升机已经坠毁,碎成n片,马达没事,后来用那直升机的马达做了一艘风动船,类似于气垫船,直升机马达在水面上提供动力,不在水中,可是在河上玩时撞到行驶的运砂船又沉没了,所以我同一时间损失了一架直升机和一艘船

网友:
当初我首飞也是没人带,自己瞎琢磨,结果走了很多弯路!当时还不知道上网看论坛。你能上论坛问,已经是好的开始了,多看看好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你的入门方法也是对的,先练模拟器,只是练得可能还不够,一般在模拟器上练上一百次左右正常起降且不摔机再飞真机要有把握些。
飞真机时,准备和检查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切检查正常了再起飞,若有问题一定要解决好了再飞,不要有侥幸心理。飞的时候要胆大心细动作轻,新手一般都爱猛打舵,这是很要命的,初飞时建议把各舵量都调小些,到飞熟练了再调到正常。

网友:
模拟器一定做到能平稳起降和控制好方向才能上真机,即便这样一般也会摔的,飞真机的手感和心态都不一样,新手总要有这个过程,大胆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