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无法装BB响,怎么寻机?

楼主(2018-03-02):
KK 的90GT没有BB响,有几次找机经验了。发现如果不解锁电调还是电机会报警,可以设置三十秒不解锁或没信号就报警么?

网友A:
不是不解锁会报警吧?好像是电调超时报警,声音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解锁会报警吧?好像是电调超时报警,声音很小的

就是超时报警,声音小也可以用来寻机啊

网友:
飞机再小装个bb还是有地方吧

网友:
如果要用电机声音来代替BB响用来寻机,理论上可以进电调调参软件里把声音调大,超时时间调短即可。

网友:
方法还是有的,1设置电机报警代替,就像楼上说的,2如果使用肥鲨眼镜,可以使用5808点寻机功能

网友:
90好大个,我76都装了蜂鸣器,16x16的飞控。
能直接焊主板就焊主板,不行就引线出来。

网友B:
bf新固件已经支持电机报警声作为寻机bb响了,声音还很大声。

网友:
可以在。或者或者用分店版。

网友C:
可以用dshot beeper,把電調升級至blhelis16.7,然後飛控用dshot600,再到cli打 "set beeper_dshot_beacon_tone = 3" (或者1至5,5種不同聲音),再save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新固件已经支持电机报警声作为寻机bb响了,声音还很大声。

你这方法比较简单,马上刷固件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dshot beeper,把電調升級至blhelis16.7,然後飛控用dshot600,再到cli打 "set beeper_dshot_beacon_to ...

本来想用你这种方法,但KK 90gt那种一体式电调我连都连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用你这种方法,但KK 90gt那种一体式电调我连都连不上。

你是如何連接?是電調連接不上還是飛控?

网友:
用电机当BB响声音有多大。

网友:
可以设置电机bb响。而且应该有五个档调节声音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如何連接?是電調連接不上還是飛控?

我用的飞控上USB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飞控上USB连的。

用什麼軟件?blhelisui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麼軟件?blhelisuite?

是的,一直显示进度条但就是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