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拖着脚架飞

楼主(2018-03-02):
今天下午单飞550L,正月十五,下午炮声越来越多,有点干扰飞行了,飞了几个电,炮声干扰的不能3D翻了,只好正飞自旋吧。
     炮声越来越大,心想算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飞到最后一个电快要下来了,突然发现飞机的脚架快要掉下来了,细一看,脚架也开始旋转了,心里一凉,这可怎么办,怎么降落啊,干脆也旋转吧,可是怎么转脚架也转不正,自旋转了有2分钟,不管用,看来怎么也得降落呀,没有办法一个人,硬是降落了,还好,安然无恙。

再看看脚架螺丝只剩下一个了,一个了也特别松。经常检查,就是忘了脚架螺丝,教训。

回来配了4个M3螺丝,螺丝孔是盲孔,螺丝长了不行,打螺丝胶,完工。

网友:
这运气,666

网友:
再绑几个扎带更保险

网友:
空手接550

网友A:
一个自旋翻把脚架归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自旋翻把脚架归位

大叔,请问对频后,直升机尾桨的两片桨要平行还是有夹角,夹角朝直升机左边还是右边?

网友:
5.5 12颗螺丝固定脚架 不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叔,请问对频后,直升机尾桨的两片桨要平行还是有夹角,夹角朝直升机左边还是右边?

尾桨的旋转方向,有正转和反转之分。我目前使用的是反向旋转(向机头方向旋转)。自检完毕尾桨会有一个夹角(螺距正负不好定义,因为是水平放置)。但总而言之,只要保证尾桨旋转起来产生一个向左的推力就对了。

网友:
人品爆发的一天。话说首次安装打胶的话,应该不会震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