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2s与xm接收机对频问题

楼主(2018-03-03):
x12s与xm接收机对频问题
我选d16 然后用带摇测或不带遥测1-8, 按f/s通电接收机一直红绿常亮,对频不成功,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升级xm固件试试

网友B:
你的X12S里面的发射模块程序是FCC还是LBT?你的XM是FCC还是LBT?
建议都将程序更新为FCC,然后对码,如果仍然对不上,建议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