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的osd无显示

楼主(2018-03-03):
入了一块熊猫的vt5804 v2图传,是带osd调参的。但是使用中从未看到过osd信息。
bf页面打开了uart2端口,图传rx焊在uart1的tx,飞控的osd选项也打开了,两种视频格式都选择试了下,一直没有osd,图像正常。
现在求前辈解答下。。是我调的不对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设置不对,先打开UART2里面的serial rx,然后在peripherals处选择IRC TRAMP后才能开启。

网友B:
5804压根就不自带OSD…楼上别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04压根就不自带OSD…楼上别误导…

大哥。。是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置不对,先打开UART2里面的serial rx,然后在peripherals处选择IRC TRAMP后才能开启。

哦哦那我回去在调下,再问下图传初始的时候图像有osd吗。。。我刚开始就没看到osd

网友:
要飞控有osd显示才有调参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那我回去在调下,再问下图传初始的时候图像有osd吗。。。我刚开始就没看到osd

看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如果飞控自带OSD,比如当前流行的F4飞控,那默认上电就能看到OSD图像了,想细调就得到飞控调参软件里设置了,但你的飞控无OSD模块或你没接线或线路接错了或摄像头制式不对或OSDSW开关是关闭的都会显示不出来OSD,你可排查一下原因,另图传本身并无OSD,而是可以接到飞控上用飞控的OSD来显示出它数值并用遥控器来调参。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04压根就不自带OSD…楼上别误导…

支持通过飞控OSD调功率和频段,我看掏宝上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