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板机,前缘后缘襟翼研究!

楼主(2018-03-03):
前后都开襟翼,一边一个舵机,Y线连接给三段开关。尾部一个舵机配合副翼混控,混控方法,第一个混控,ch1混ch2.第二个ch2混ch1第三个混控,尾翼混ch2升降。完成。1短开关襟翼有点翼型,2短开关襟翼最大翼型,三段开关襟翼行成阻力。看图

网友A:
板机还整得正么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机还整得正么高档

折腾啊!闲的。哈哈

网友:
确定能用?

楼主:
还没飞呢,理论上,我这几天试飞,会发视频。

网友:
玩模型就是折腾的过程,没折腾的反而觉得没意思了。

网友B:
我同意你折腾,但不同意你这样折腾。板机升降时没有襟翼已经飞的挺顺畅了,所以你开襟翼没有明显效果,画蛇添足了。
另外你的副翼那么小,开襟翼时副翼恐怕就没有舵效了。不如襟翼副翼混控。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同意你折腾,但不同意你这样折腾。板机升降时没有襟翼已经飞的挺顺畅了,所以你开襟翼没 ...

折腾的目的是获得自主体验,“小马过河”之前可先听大家说,之后自己判断实施,“淹死”无算,实践中的失败对折腾者自己来说也是有价值的,何况独树一帜的未必总会失败都是这么折腾过来的~

网友:
想法挺好的。 就是做的糙了点

网友:
我也有这飞机,静座观看

网友C:
2012年我在一架90涵道F18E战斗机上制作了前后缘襟翼,思路和楼主的类似,实际飞行效果,我自己也觉得不错,非常好的低速性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6626  这帖子的16楼是讲襟翼的

后来黄赛开发105涵道F16,其中一个大卖点是前缘襟翼加入。但最后出成品时,取消了。
了解到的原因:高速飞机的前缘襟翼受力很大,需要的舵机力量大。而且一些真机上有前缘襟翼,但在模型上并不能体现出多大作用。

网友:
板机有必要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2年我在一架90涵道F18E战斗机上制作了前后缘襟翼,思路和楼主的类似,实际飞行效果,我自己也觉得不错, ...

这帖子不错。我都用固定前缘襟翼,弥补场地太小

网友D:
不如弄个整个机翼全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如弄个整个机翼全动。

请 先百度一下“襟翼”是什么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弄个整个机翼全动。

那得多少舵机啊!再说富斯i6的混控都不够,只能设置3组混控!除非是opentx。f22全动的话得9个舵机!算一下,v尾2个舵机,可以变反方向阻力!尾翼两个舵机和副翼2个舵机,超过四组混控!后襟翼2个舵机,和升降混控,设置2断开关,前缘襟翼2个舵机,和后襟翼混控,设置开关。起落架舵机与v尾混控。结果就是交叉混控,遥控器至少16通,我看看手上的富斯i6x。全动玩不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 先百度一下“襟翼”是什么先。

前缘襟翼是机翼在大迎角的情况下用来改变机翼的弯曲度,从而降低机翼的临界失速点,可以增加升力,降低速度。话说板机用大迎角配合好的话基本都可以悬停了。再说在板机在大迎角低速状态下你有时间来操作襟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缘襟翼是机翼在大迎角的情况下用来改变机翼的弯曲度,从而降低机翼的临界失速点,可以增加升力,降低速 ...

总觉得你说的是前缘缝翼

网友:
赞同lz折腾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不用另开后缘襟翼,直接用副翼混控就好了。看lz的机子升降单独通道的,加上前缘襟翼一个通道,i6刚好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弄个整个机翼全动。

那似乎就是当年“东风107”的设想方案——迎角可变机翼……

网友E:
两舵机,一电机

网友:
襟翼是机翼上的机构,可以大幅改变机翼面积和翼型形状,从而大幅提升机翼的升力,降低飞机起降的速度和缩短距离用的。
百度上有很详细的介绍

变迎角机翼,按字面理解,就是用机构改变机翼的攻角,对机翼自身的特性没有发生变化的,这与襟翼完全是2回事。

网友:
做试验,我还是支持楼主这样副翼和襟翼独立的。

襟副翼混控的机,启用襟翼的时候会严重影响副翼操控性。

不过这个飞机用来试验还是有点难受啊,平直机翼的就好了,比如这些超短剧起落比赛的参赛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