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B6充电器比较正的店铺

楼主(2018-03-03):
想买个B6,但是不知道淘宝哪家稳,麻烦知道的给个私信可以吗。谢谢。已经对比了好多家,我是新手,比较蒙,麻烦各位大哥了。
另外,就B6还有些问题想请教,飞科达是一个品牌是吧,他家产各种型号的充电器,比如a6 a9 b6什么的,也请各位帮忙看看下面的图,这个淘宝店家说的对么

网友A:
买isdt多省心 纠结b6....

网友B:
a6,a9和b6不是同一个厂家,b6太多山寨

网友:
不要买B6 浪费钱。

网友C:
严重不推荐B6 都是山寨货没有好坏,都不行!A6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不推荐B6 都是山寨货没有好坏,都不行!A6起步

请问B6没有一个是正的吗?我是真的不懂

网友:
这个好像某宝上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a9和b6不是同一个厂家,b6太多山寨

这么说飞科达不产B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isdt多省心 纠结b6....

麻烦您给个链接呗,我淘宝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isdt多省心 纠结b6....

看到了,哈哈,有点贵呀

网友:
b6正版的是天空创新的,skyrc

网友D:
a6,a9不清楚,据说是小作坊生产的,但是比b6好用。
isdt颜值确实高,但是电压不怎么准。
像遥控器,充电器这类不上天的,建议一步到位,DUO308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a6,a9不清楚,据说是小作坊生产的,但是比b6好用。
isdt颜值确实高,但是电压不怎么准。
像遥控器,充电器 ...

网友:
我的sky b6就挺好用的,电压平衡得挺好

网友:
B6平衡确实不行,长期损害电池,找个有售后,销量不错的大厂牌子买吧。

网友:
b6在淘宝只要带防伪一般是正品,我买的b6用了三年

网友:
但是不推荐b6,现在又更好的选择,艾斯特,

网友:
如果只用在模型上买a9吧,方便,好用,维修便宜,大问题50,小问题不用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B6没有一个是正的吗?我是真的不懂

B6根本就没有正品,就连所谓的“激光防伪”都不是正品!别被某些“品牌”忽悠了。

看我的分析帖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