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商品手Q钻支架

楼主(2018-03-03):
春节休息几天,朋友不要了送我,用这支架只能打穿孔,不好使。其是就用了它的立柱底座进行升级。看图制作过程;

把它锯开,抱箍可用

小车床上用它。下次在分解制做

用滑块和光轴座做钻头总成

滑块立柱抱箍

装上调速开关。电机是交直流两用。电器柜断路器上的电机,虽然230w、扭力相当大。手电钻也可用

装机外型

测试效果。钻的7.4钻花,10mm铝板侧量正面和反面尺寸,没有偏。
正面

测试孔径尺寸

上铣刀试一试,因铣刀夹头在路上,先用钻头试下,下刀2mm

下步把手加上一开关,方便开停,象切割机上的手柄。

网友A:
豆腐盘成肉价钱,这个支架才几十块,你这样改下来,哈哈哈,厉害折腾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豆腐盘成肉价钱,这个支架才几十块,你这样改下来,哈哈哈,厉害折腾精神

其实肉价钱买成品台钻都没有我这个精度。当然个人的情况不同,这个电机是不要钱的,就是滑块占大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肉价钱买成品台钻都没有我这个精度。当然个人的情况不同,这个电机是不要钱的,就是滑块占大头。{:1_ ...

请问楼主,这样改花了多少钱?能帮忙加工一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样改花了多少钱?能帮忙加工一套吗?

自己有动手能力很简单,如果没有支架就不要改了。这种结构有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有动手能力很简单,如果没有支架就不要改了。这种结构有卖。

有动手能力但没有加工能力就只能买成品了,请问那里有卖这款支架,给个连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动手能力但没有加工能力就只能买成品了,请问那里有卖这款支架,给个连接看看。

短消息发不出去。改一下设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消息发不出去。改一下设制。

QQ:594752343

楼主:
已加、确认。

网友(2019-03-10):
楼主好手段,野鸡变凤凰。

网友:
楼主是高手改造的真好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