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 好赢180a水冷 电调

楼主(2018-03-03):
全新电调,原装的散热很不好,只有一个水道,散热很不均匀,猛草很容易高温掉
功率。改改应该会好很多吧,

这是翘开后的

网友:
嗯。不知道HW怎么想的,这结构明显劣于老款,水来不及加热就穿堂而过,水冷效率太低了。

网友:
有没有效果?

网友: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当心漏电。。

楼主:
5楼还要加导热硅片的

网友A:
用显卡的水冷片不好吗?还带有水道

网友:
v3,负载相同的情况下,温度比v2高,设置这么短的水路,也不知道hy是怎么寻思的~
实际使用中,增强v2的水冷,用着比v3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显卡的水冷片不好吗?还带有水道

这个是整体水道的,出水进水口不在一起,里面水是转圈的,比显卡的好,关键是里面储水的,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铜还是铝?有涂散热硅胶没?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铜还是铝?有涂散热硅胶没?效果如何?

铜片 自己焊接的,下边我是用导热硅胶片 然后用原厂的电子封胶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