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V3版求助

楼主(2018-03-03):
F4的普及致使越来越多的问题浮现,本人F4飞控进不了DFU,但是连接飞控可以进入地面站。按住BOOT键连接USB线,按道理来说指示灯应该长亮,但是指示灯却不亮,驱动也安装了,如下图是
按住BOOT连接USB

按住BOOT连接USB下的地面站没有反应

直接连接USB

各位F4飞控大神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现在刷不新的固件。

按住BOOT插USB

按住BOOT插USB

直接插USB

直接插USB

按住BOOT插USB

按住BOOT插USB

网友:
都一肚气了,两个F4V3丢掉问题多多

网友A:
通过截图看你的驱动一切正常,ZADIG软件也应该用了吧,如是,进BF里开刷,只勾选全盘擦除这项,选中要刷的固件,如开刷则等,没开刷退出BF再重进会发现已进入DFU模式,重复操作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截图看你的驱动一切正常,ZADIG软件也应该用了吧,如是,进BF里开刷,只勾选全盘擦除这项,选中要刷的 ...

谢谢献计,马上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献计,马上试

怎么样?什么问题?

楼主:
不行不行,显示打开串口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什么问题?

不知道什么问题,。上面的方法行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问题,。上面的方法行不通

ZADIG软件运行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ZADIG软件运行过了吗?

运行过了,

网友:
你的驱动程序完全正确,应该可以刷的,你QQ多少,实在不行我远程一下看看

网友A:
你的Q号加不上,我的已发信息,你加我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没,想请教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Q号加不上,我的已发信息,你加我一下。

请教下f4飞控刷固件的问题

网友(2018-05-04):
你好 你解决了吗 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8-07-15):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现在都无法识别了,晕死。

网友:
我刷了不下十次固件,硬是连不上地面站
换了台电脑就好了

网友:
HI ,我之前也有有這問題
我的作法是  先按著boot鍵 > 插上USB通電
然後重裝安裝SMT / ZADIG 就可以了(有時候裝完還進不到DFU時可以+重開機)

网友:
技术大神不懂明伟只管飞机行

网友C(2019-04-15):
引用 网友A:
你的Q号加不上,我的已发信息,你加我一下。

你好,刚入模,想请教一下你一些问题,能说一下你的qq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刚入模,想请教一下你一些问题,能说一下你的qq吗?谢谢

企鹅号为2271790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