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8-03-03):
请问这三样加起来是不是就可以完成简单的航拍

网友:
这是fpv和航拍没关系

网友:
算是吧,看你要什么效果呗,你要是自己玩玩,也算航拍,最开始我还是450上面绑一个山狗
你要是说跟视频区那些,那你这个不算

网友:
我要提醒楼主,如果你买的是图一那种一体屏,那图二中的图传接收就不要买了。因为一体屏里面已经带有图传接收了

楼主:
嗯嗯。好的好的 还有就是我就是想像你们发的那些视频那样很清晰 可以传到手机或者别的设备上看 也可以实时传输 这些先简单的 然后在用飞控这些可以飞自己规划航线的这些

楼主:
那我是不是买一个便宜点的显示器呢 一体的图传效果应该不太好吧

网友:
效果跟显示器和图传关系不大,主要是拍摄设备,

网友:
拍摄的话,买鹰眼锐视,配飞宇云台,山狗相机,创兴科发射。你的那个摄像头是穿越用的,只能用dvr保存录像,画质稀烂。不差钱的话,还是推荐直接买mavic或精灵,除了价格各方面完胜自组机。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我是机场的想用航模驱鸟 我想让飞机沿着自己设定的航线飞行 他们说飞航点就可以 需要飞控 gps等这 ...

你是不是机场派来的卧底

楼主:
兄弟 想多啦。我是机场驱鸟人员

楼主:
夏天燕子等小型鸟类不好治理

网友:
一般飞控都有航点功能的

楼主:
嗯嗯好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飞控。FPV和航拍两回事,航拍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