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白狼D的EPP]---偏爱双垂尾,再改35厘米翼展手抛机

楼主(2018-03-04):
        继上次改了那个烂大街的50厘米翼展手抛机后,小弟在改手抛的路上一发不可收,这次又打起了更小翼展手抛机的主意。
         这款手抛某宝叫蜂鸟,是我当时买706送的,其实之所以跟手抛耗上了,主要还是因为结实耐炸,而且翼型升力不错,成本也不高,以前也改过橡皮筋动力飞机,机翼机身都比较脆弱,后来反观手抛机,我意识到这货结实的机翼几乎就可以当作飞机的主体受力部分,电机舵机,拉杆都可以做在机翼上,稍稍加固就可以把整个飞机的主要重量很好的扛起来,只需要再用碳杆把垂尾平尾固定其上,再将机身吊在机翼下面,飞机就做成了,而且轻巧结实。
        所以由于小弟对双垂尾的热爱,最终就用上面的思路开始改造飞机,只用了一块伟力939的接收,把其中的方向舵机拆下来延长了一点作为副翼舵机,动力是8520直驱56桨。

老规矩还是用两根2mm碳杆连接并固定主翼和平尾,尾力臂的长度为10公分

在机翼上为副翼舵机的拉杆切出槽,圆弧要尽量圆滑,这样舵面的动作才准确。机翼前端切出放舵机的切口。

为了减重用了0.5mm的钢丝,韧性非常好,稍微弯曲后套进内径1.2mm的软管里,其实这里应该用内径0.8mm再硬一点的软管,效果会更好,

上舵机,十字摇臂其实只用了最头头上的一个臂,然后将软管埋进先前挖好的槽里,注胶,后来觉得阻力大,于是又贴了一层纤维胶带。

直接在机翼后端开槽埋入电机,注胶。

这个手抛机的机身非常小,空间不够放设备,所以用4mm魔术板自己做了一个,两层板之间做出1厘米空档,刚好放接收和电池

一侧机身上开孔,让舵机能从里面伸出来,这个舵机因为拉杆较长,所以我是用热熔胶固定的。又用了一段空心碳杆定位,后来发现限位效果不好,又补了一段软管,碳管的水平位置基本跟螺旋桨齐平,上下位置离螺旋桨还有三四毫米,我是打算让连杆穿出来后上翘一下就直接去控制平尾舵面了。

这就是最后的平尾控制方式,之前有考虑过把平尾舵机就埋在平尾里,这样舵效虽好,但是舵机延长线很长,还要考虑前后配重,所以最后还是选了这种最简单的办法。

平尾下方粘一块魔术板定位

魔术板粘好空心碳管

最后插入1mm碳杆当拉杆,效果不错,定位很好。

装上以后桨刚好打不到拉杆,不过这个办法只能给小桨用,稍微大一点就没办法了。

用1毫米魔术板做垂尾,用1毫米炭棒加强,又轻又结实,反正我不开垂尾舵面

垂尾效果

简单做了一个机头盖盖,中间掏孔让风流进来散热。

最后装好就是这样了,手头没称,肯定不超过35g,动力十足,地上就能推着飞机到处跑,明天去试飞一下给大家报告,估计会速度比较快。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2018-09-14):
橡皮筋动力飞机,机翼机身都比较脆弱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