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下遥控的电池仓

楼主(2018-03-04):
好几年前买的esky直升机,入门双桨。套装的遥控。本想拿出来给小孩飞着玩,结果没电池。老遥控动则8节5号电池,实在不划算,就改成锂电供电,反正电池多。
不知道现在的遥控是不是都用充电电池了,应该说很多入门级别的还是用干电池吧,家里小孩的玩具遥控大多也是干电池,有点浪费资源,改了比较划算。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参考下,手工不行,抛砖引玉。
1、首先还是拆控,焊掉电池盒正负两根线;
2、在遥控后盖适当位置挖孔(我用的T插,现在好像都用XT60插头了),把公头(不管公母看你电池需要)卡在孔口,如果开孔精确,卡住后用AB胶固定即可;如果卡不住比较松动,用热熔胶点住,在用AB胶什么胶的粘住凝固;
3、把电源线焊接到插头引脚,再把后盖装回遥控;
4、在电池盖板上挖孔。比照电池划线,用电钻沿线钻孔,用锉刀沿孔锯出孔框,修平整;
5、因为12v电比原电池仓厚10mm,从孔框中凸出,故在电池盖板上粘了一片饮料瓶的包装塑料纸(本来准备用饮料瓶剪一块来做比较牢实,看到瓶上的塑料纸,感觉强度也还好,就将就了)。把电池试装上,看需要纸片长度,把电池盖要粘接的位置划线作记号,用砂纸打毛,滴502覆匀,把塑料纸粘上。
大功告成。当然还可以做得更漂亮,看你的手艺了

电池嵌在电池盖上

电池嵌在电池盖上

T插公头位置

T插公头位置

安装完成的样子

安装完成的样子

电池盖内部

电池盖内部

楼主:
自己顶个先。。。虽然是很一般的手工,不过新人总是随时有,会有人看的

网友A:
感觉高倍率的电池不适合小电流使用啊,除非每次都能把电用光

网友:
这个控我还有呢。  玩 lama 用的。

网友:
手工真不咋地,电池不用这么大吧,控不太费电,用个小电池好

网友:
这样改不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高倍率的电池不适合小电流使用啊,除非每次都能把电用光

言之有理。我这只是废物利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高倍率的电池不适合小电流使用啊,除非每次都能把电用光

是低倍率电池放不出大电流,而高倍率电池小电流放电没有任何问题,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根本没有必要每次用光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我也改成这样了,做动力电不行了给控用还十分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低倍率电池放不出大电流,而高倍率电池小电流放电没有任何问题,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根本没有必要每次用 ...

我的意思是想说:低倍率的电池就算满电也能正常保存几个月,但是高倍率的动力电满电保存很容易怀孕,而遥控器耗电量又比较小,比较容易让动力电池怀孕。当然,本身已经怀孕了的电池就无所谓了。

网友:
玩模型就是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