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闪烁,信号强度8

楼主(2018-03-04):
实在找不到原因,发个帖请教大神。
matek的f4飞控,xm+接收机
上电后电压一直在闪,屏幕中间提示land now,解锁后还是一样,但是能飞,怎么解决?
另个问题rssi强度只有8是正常吗?

网友A:
XM+要选择某个通道后才能输出
如果不行就更新XM+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要选择某个通道后才能输出
如果不行就更新XM+的固件

通道都对了的,就是不知道满信号是多少,是10还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要选择某个通道后才能输出
如果不行就更新XM+的固件

我查了,估计是要更新XM+的固件才行,谢谢!另个电压闪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