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脚板”小帆船问题

楼主(2018-03-04):
请教各位,大脚板帆船的收索机一般用那款舵机

网友:
大脚板是啥?

楼主:
footy小帆船,长;305毫米,在网上搜了一下收索机多用标准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oty小帆船,长;305毫米,在网上搜了一下收索机多用标准舵机。

那我们一般叫小脚丫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用的银燕的金属齿轮9克舵机,摇臂6厘米,够用了,体积还小

网友:
我用塑料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们一般叫小脚丫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用的银燕的金属齿轮9克舵机,摇臂6厘米,够用了,体积还小

收帆有9课舵机,那么操舵用3克舵机够吗?

楼主:
9克舵机一般力矩只有1-2公斤,如果摇臂6厘米拉力是否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帆有9课舵机,那么操舵用3克舵机够吗?

我帆舵都用的银燕9克金属齿轮,给朋友做的帆是金属,舵是蓝盒子9克,也可以,3克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9克舵机一般力矩只有1-2公斤,如果摇臂6厘米拉力是否太小。

我在舟山玩玩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帆有9课舵机,那么操舵用3克舵机够吗?

ABS胶板做footy遥控帆船 "SPARROW"(麻雀)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851

在第219楼,我的就是仿照这个做的可惜现在没时间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