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台Ascent~80 F3A练习机首飞

楼主(2018-03-04):
性能很棒!飞机也很漂亮,空机魔翼RC,动力5060,80A电调 ,520mah独立供电。falcon 16×12 5s 5000mah 全机Graupner 690BB高压舵机。F3A进阶练习的最良首选!独立2s 520mah供电。

网友:
牛逼。我也打算买了

网友A:
靓机 不知有无配套的机衣

网友:
尾翼也是可拆卸的?

网友:
动力够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靓机 不知有无配套的机衣

没有

网友:
头上有点绿

网友B:
5060 我用感觉动力不太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60 我用感觉动力不太够呀

ok的

网友C:
史大师笑得好开心呢,选5S是为了以后升级170级别准备吗?

网友D:
请教:副翼是迷你舵机?其它升降,方向舵机是什么配置?可以配6S的动力吗?

网友:
不换个球头,看着更对得起这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副翼是迷你舵机?其它升降,方向舵机是什么配置?可以配6S的动力吗?

可以用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史大师笑得好开心呢,选5S是为了以后升级170级别准备吗?

这个电池,用过了,那还能往170里面塞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副翼是迷你舵机?其它升降,方向舵机是什么配置?可以配6S的动力吗?

全机都是graupner 690bb

网友E:
最近这机很火!留个记号,下次入这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这机很火!留个记号,下次入这台!

必须入。天天被我安利,

网友F:
这个双天电机配不上你的飞机,建议换hacker或者天蝎星。我有架飞机就是双天掉磁钢,被干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双天电机配不上你的飞机,建议换hacker或者天蝎星。我有架飞机就是双天掉磁钢,被干掉的。

前两年是有一批有问题,现在双天还不错

网友G:
已经入了空机了,这段时间先找个别的机器练练手,再慢慢装ascent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入了空机了,这段时间先找个别的机器练练手,再慢慢装ascent

网友H:
这机和欧赛的CITRIN 50E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和欧赛的CITRIN 50E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翼载荷大,速度上快一些,比较稳定,抗风也不错,飞机设计都是从原版上进行的改进提高,本身没有太大弊性。但是相比双翼设计,这台侧飞需要较多的方向舵补偿。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的出现

网友H:
引用 楼主:
翼载荷大,速度上快一些,比较稳定,抗风也不错,飞机设计都是从原版上进行的改进提高,本身没有太大弊性 ...

多谢。就是作为一架70的飞机,接近3k的售价可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就是作为一架70的飞机,接近3k的售价可真不便宜。

贵在成家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谢。就是作为一架70的飞机,接近3k的售价可真不便宜。

也贵在制作复杂许多

网友:
这机不是用5050飞吗?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大师威武

网友I:
舵机独立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舵机独立供电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舵机独立供电么

如果是高压舵机就可以直接供电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高压舵机就可以直接供电

嗯嗯,还是舵机独立供电好点,动力电挂掉,最起码飞机还有控制。最可怕就是飞机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双天电机配不上你的飞机,建议换hacker或者天蝎星。我有架飞机就是双天掉磁钢,被干掉的。

蝎子也有被爆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嗯,还是舵机独立供电好点,动力电挂掉,最起码飞机还有控制。最可怕就是飞机失控,

差不多那个意思,要是通过单独的bec舵机输入电压也稳定,不同电压舵机响应速度和扭力也不一样。

楼主(2018-04-03):
引用 网友I:
嗯嗯,还是舵机独立供电好点,动力电挂掉,最起码飞机还有控制。最可怕就是飞机失控,

是的

网友(2018-05-05):
顶大师   期待大师飞行视频

网友(2018-07-23):
电调用的啥牌子的

网友(2018-09-05):
这么好的飞机不用球头连接总感觉美中不足!

网友J:
请教接收电是直接插舵机任一空通道还是通过BEC整流后再接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接收电是直接插舵机任一空通道还是通过BEC整流后再接舵机?

直接插到任意通道上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直接插到任意通道上

参考楼主配置,舵机最高支持7.2V,电池满电8.4V插接收不会烧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参考楼主配置,舵机最高支持7.2V,电池满电8.4V插接收不会烧舵机吗?

不烧,不过最好使用life的,好一些

网友K(2019-04-12):
大师,向您请教一个问题,赛巴特迈神50E可以用5S 5000的电池吗

楼主(2019-06-10):
引用 网友K:
大师,向您请教一个问题,赛巴特迈神50E可以用5S 5000的电池吗

不可以,用6s

网友(2020-03-28):
請教這台要上哪買..有網購的連結地址嗎?

网友(2020-04-29):
这机不错,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