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组装,多图] [更新视频!!] 极速145小机!长X机架三寸桨速度有如五寸!

楼主(2018-03-04):
最近创世泰克出了最新机架,就是他们闪电系列的迷你版,小闪电145
小弟拿了一架,简单的纪录了一下装机过程,晒晒图

===============================
开箱!
1. 盒子和创世泰克大闪电的是一样

2. 打开盒子后,可以看见里面包装整齐,全部零件分开独立包装,还有建议配置组装清单

3.这个机架的重点就是一体化覆凯夫拉碳板

3.0mm 覆凯夫拉碳板

铝件做工精细

机架跟了LED,铝件有有相应的凹位,led就卡在里面,非常方便

4.先组装净机架看一看

漂亮!
5.开始正式组装!
===================================
以下是我的配置清单 :
机架 : 创世泰克Transtec 小闪电145 Mini Lightning 145
电机 : 新领航 SZ-Speed 1407B-4000kv
飞控塔 : HGLRC 化骨龙 F440 F4飞控加四合一BlHeli32 40a 电调
镜头 : Caddx Micro Turbo S1
接收 : TBS 黑羊 Crossfire Micro RX V1
图传 : vm275t 40ch
电池 : 高能850mah 80c 4s

今次组装用了新领航的1407电机,4000kv加上4S电池,暴力的配置!

四合一电调连接电机的接口在前后方,而主电输入就是在右边。我把电池输入的电线像图中的焊,这样不会挡住电池带

把四个电机先装上,这款电机有分正反螺蚊,安装时要主要啊

把电线修剪是正确的长度,再焊到四合一电调上,我把电线从下方转向上焊,这样比较节省空间

要小心电线焊点不可以接触到铝件或其他组件

如果用其他四合一电调,在左右方焊接的就不用担心了
6. 组装完成!
接收放了在飞控塔下,图传就放到飞控上方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机架设计安装镜头的螺丝孔有三个,用家可他自己的不同需要,决定使用那个孔

我用了中间的孔,镜头完美地被两边的铝件保护,而铝件有没有入镜

全副武装只重大约145 g,十分轻巧

我试飞了一下,感觉和五寸没有分别!反而三寸更加灵敏!

待会儿上视频!
2018-03-12 更新视频!!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漂亮,坐等视频

网友:
哥们这电容加的位置很骚气,学习了,最近准备装个暴力小机

网友:
要上1506电机~

网友:
默默收藏了,机装得很赞!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
坐等视频,记得@我

网友:
感觉电机与其他不搭啊,机架非常好看

网友:
装机非常精致,焊点亮

就是这么大个的电容影响颜值。 如果给我飞,这个鸡臂估计抗不住。

楼主:
1506太大了,如果三寸應該沒有需要,四寸才用吧

网友A:
机架好看,焊接漂亮!!!

网友B:
烙铁是充电的吗,看起来不错

网友C:
这机架开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好看,焊接漂亮!!!

謝謝!焊接好,錫線很重要,我用的是63/37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是充电的吗,看起来不错

這個是TS100,非常好的烙鐵,3s至6s供電,在家或外場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开卖了吗?

應該很快就會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是TS100,非常好的烙鐵,3s至6s供電,在家或外場都可以用!

欸,这个有意思,整一个
我去淘宝查了下300-400大洋还是diy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欸,这个有意思,整一个
我去淘宝查了下300-400大洋还是diy个吧

太貴可以看看T12牛肉版,也是3S至6S電壓,可在外場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貴可以看看T12牛肉版,也是3S至6S電壓,可在外場用

嗯,前天看了你的帖子,昨天就研究了下T12,今天已经到货,打算diy,没买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