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甲醇发动机四冲程,是左旋,还是右旋?

楼主(2018-03-04):
淘宝买的新机器,到手死活启动不起来,右旋时,关闭封门会吸油,左旋关闭封门,不会吸油,几天了一直没有启动起来,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飞机发动机都是一个方向,面对逆时针,检查正时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发动机都是一个方向,面对逆时针,检查正时对不对

找了一家航模店,老板说正时不对,给我调教正时要收我200块钱………,买的新机器,正时不对,淘宝也不给退货,气死人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逆时针转。新机器,正时不会有问题。主要问题应该还是油针开度大小的问题,你那里没玩过油机的人吗?最好当地找个玩过的人给调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家航模店,老板说正时不对,给我调教正时要收我200块钱………,买的新机器,正时不对,淘宝也不给 ...

调整正时,从网上找贴子学吧。迟早得会干这个活。

网友B:
新机怎么会正时不对?你方法不对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机怎么会正时不对?你方法不对应该

我是新手,当然不懂了,我找了一家模型店,让老板帮我调试启动,给他100块钱,拿去了,他也启动不起来,后来他说正时不对,要拆开调正时,要收我200块,我同意了,明天过去他给我调

网友:
面对机头,发动机是逆时针转,但是启动是要反打螺旋桨,网上有很多视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家航模店,老板说正时不对,给我调教正时要收我200块钱………,买的新机器,正时不对,淘宝也不给 ...

上网找点资料看看自己学一下调吧,不难

网友:
逆时针打 顺时针走

网友:
四冲发动机需要使用螺旋桨才能启动起来

网友:
我去 不给退货 明显被坑了

网友C:
不要钱 发我帮你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钱 发我帮你整好

真的假的?你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你哪里的?

辽宁丹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辽宁丹东

有点远,要是近的话我去找你学习学习

网友:
没关系 实在搞不定了再来找我 这年头玩油机的越来越少 能相识的就是有缘

网友D:
我山东的 如果近也可以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山东的 如果近也可以帮忙

谢谢你了,我在南京,如果同一个城市就好了

网友:
你面对发动机的时候,螺旋桨向逆时针的方向旋转是启动发动机。正常来说,新发动机的正时应该不会有问题,还是油针调整的事,你可以试试调整一下油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我在南京,如果同一个城市就好了

正时应该没问题,油针你有没有自己调过?如果油针没动过那么打不着火的问题估计是淹缸了,你把火头拿掉,发动机倒过来机匣里油甩干,再从火头孔那里滴一到两滴油,风门开度一毫米打火。

网友:
首先面对发动机, 旋转主轴,旋转到明显有阻力的时候,装上螺旋桨,(螺旋桨的桨尖约指向2点钟方向) 然后锁紧螺母,邮箱加油,(油箱与发动机大概平行) 然后空转几圈,观察进油管,看发动机是否吸油, 吸油后,把螺旋桨拨到2点钟的方向,(明显感到阻力的地方) 然后插上点火棒,面对发动机,逆时针拨桨(有启动器最好)。       新发动机,应该不会有什么正时的问题, 油针初始位也都能发动。  汽油发动机有点火正时,  四冲甲醇发动机最多就可以调节气门间隙, 正时如何调节?  真弄不懂。

网友:
请注意这是航空模型发动机,看你照片上没有安装螺旋桨而是使用飞轮这样是不行的,这么小的飞轮惯量太小是没有办法使发动机运行起来的。即便是能运转发动机没有螺旋桨的气流冷却,发动机会热死的。

网友E:
附近有模友帮忙调整一下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F:
黑店 啊,,,,南京玩儿的很多的,,不行就找镇江的

网友G:
新机一般不会出现正时不对,别听模店老板的忽悠,就给你打着了调试一下就要收你100块?很黑很黑,所以才会忽悠你说正时不对,看大小像是30级的四冲发动机 ,启动不起来 首先确认 1火头点火正常好用  2点火电满电好用  3油料好用看颜色应该是成品油,4加上螺旋桨 30级四冲用9X6木浆,新机可以用10X5浆,桨叶安装位置转动曲轴让活塞在上止点位置,装桨浆尖指向1-2点位置锁紧螺丝。5油箱注油,油面和风阻门上的油针保持一个平面上下差一点不要紧。6开大风门用手指堵住进气口拨动逆时针拨动螺旋桨看到有油进入到油针那里,再继续快速拨动3-4次,让油进入到机匣内,7火头加电,风门开度1-2MM,逆时针快速拨动螺旋桨 用手腕的巧劲,别用胳膊带动手,一般都会听到爆破音,有爆破音的话说明可以正常发动,继续快速拨动一般3-4次就能着火,(油针也很关键,出厂的油针一般是主副油针大约在1.5圈左右 这个位置是可以正常启动发动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附近有模友帮忙调整一下就行了,很简单的。

我在丹阳,有没有,南京,镇江,无锡,附近的摩友,我带机器去找你帮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店 啊,,,,南京玩儿的很多的,,不行就找镇江的

是呀,一个机器才七百多,调试一下就要收我200,一天了,我发信息问,也没搞定,有没有丹阳附近的摩友啊,我带机器去找你,帮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一个机器才七百多,调试一下就要收我200,一天了,我发信息问,也没搞定,有没有丹阳附近的摩友啊 ...

加群问吧,丹阳离航校很近,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一个机器才七百多,调试一下就要收我200,一天了,我发信息问,也没搞定,有没有丹阳附近的摩友啊 ...

700多应该是三叶61四冲咯?  这机器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机一般不会出现正时不对,别听模店老板的忽悠,就给你打着了调试一下就要收你100块?很黑很黑,所以才会 ...

谢谢你

网友:
那老板太坑了,新机应该不会出现正时不对的,先找大部队吧,四冲,又是新手,不找老鸟带怎么玩的开

网友H:
新机器难道连说明书都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机器难道连说明书都没有吗?

说明书全英文的,跟没有一样,看不懂

网友:
南京应该有不少玩航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全英文的,跟没有一样,看不懂

第一次听说新发动机就正时不对,看你这磨合台子挺专业,但方法不专业,没看见你的热火头电驱动,而且模型发动机都要装上桨才能发动,你这没桨我想问问你你是怎么转动主轴的?你这么搞十有八九是淹缸了,取下热火头,把油倒出来,顺便试试热火头加热丝能烧红不,如果正常装回去,装个桨,油管插好,吸油,有针先拧死,然后打开1.5圈,最好用启动器对着桨罩启动,遇到问题先放下静静考虑考虑原因,多搜搜帖子看看总能有点启发,祝你成功

网友:
樓主是新手,最好有對油机認識的模友帶著指點,手撥起動要有技巧,否則會有危險。

网友I:
一看就是外行 上个飞轮

网友J:
对你的排气管 充满好奇。。。 看起不那么三叶 是新款么?

网友K:
加个飞轮…

网友L:
一看这空磨机器给改成这样 都不知如何对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