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90级发动机用充电钻启动

楼主(2018-03-04):
亚拓原装的启动器大概多少牛米的力量啊,我想整个充电钻代替,一机多用,电钻,螺丝刀,砂轮之类的,感觉好值!我想买个尺寸小一点的充电钻,轻便,但是小的扭力不够大,40牛米左右,我担心启动不了,不行就上大一点的,不知道买多大劲儿的电钻才好启动90油机?查半天实在没查到,哪位前辈有相关经验啊,感谢感谢,在线等

网友A:
68V就够了  我同款  91  105表示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V就够了  我同款  91  105表示无压力

感谢感谢,我买啦别的款12v,小巧,40nm,1700转

网友A:
不能用  扭力不够 信不信  你试下就知道了  扭力够 不到几下  电机发烫  难闻的味道  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  扭力不够 信不信  你试下就知道了  扭力够 不到几下  电机发烫  难闻的味道  你懂的

已经买啦,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  扭力不够 信不信  你试下就知道了  扭力够 不到几下  电机发烫  难闻的味道  你懂的

等我实际试试看效果吧,不行我再换一个,这个钻比较小巧,方便点

网友:
那就反过来,买个启动器,加上把手和夹头当手Q钻和电改锥用。

网友B:
应该不行,不是扭力不够,是转速不够

网友:
我之前也用手钻启动,没用两次就不行了,启动时,电手钻是反转,钻的夹头容用松,固定夹头的螺丝都滑牙了。

网友C:
楼主,你知道40Nm扭矩多大吗,要是没有离合器打滑或者断电那小家伙能把你手腕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不是扭力不够,是转速不够

2搂那大哥1500转说用的挺好的,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知道40Nm扭矩多大吗,要是没有离合器打滑或者断电那小家伙能把你手腕扭了…

没概念……40nm,所以特意查了问了,大部分说可以,试试吧,玩航模不都是爱折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概念……40nm,所以特意查了问了,大部分说可以,试试吧,玩航模不都是爱折腾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转速要够,甩块在扭矩达到的条件下(其实所需扭矩很小)转速快离心力才大,才能使甩块和离合罩接触 ...

啟動又不用使甩塊和離合杯接觸...
轉速絕對夠  我啟動用的電鑽轉速才580轉
照樣把30和50級啟動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啟動又不用使甩塊和離合杯接觸...
轉速絕對夠  我啟動用的電鑽轉速才700多轉
照樣把30和50級啟動起來

哦哦,多谢模友指正,得删评论了,不然给人造成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啟動又不用使甩塊和離合杯接觸...
轉速絕對夠  我啟動用的電鑽轉速才580轉
照樣把30和50級啟動起來

前辈,你看我这款电钻可以启动吗,扭矩40牛米,1700每分钟的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看我这款电钻可以启动吗,扭矩40牛米,1700每分钟的转速

你要用在90級的我不好說
不過我用來啟動30和50級是用6.5N-m 580rpm的爛電鑽
還是用9.6v的鎳鉻
等電池壞調想改成12V 18650電芯
不過你要用在甚麼機子上阿?
啟動頭要有單向的才能用電鑽
有些機子沒單向的 EX: goblin nitro

楼主:
那就没问题啦,50级那么低的扭矩跟转速都能启动,90用我这个没问题,电钻到手了,发动机还没到,我没法试,天天研究这个问题了,老哥你说的是电钻双向的吧,我这个是双向可调的,发动机是os91老款的,那个启动杆卖家帮我带了一个,配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没问题啦,50级那么低的扭矩跟转速都能启动,90用我这个没问题,电钻到手了,发动机还没到,我没法试, ...

我說的是機子上面的啟動頭沒單向的啟動後會跟著引擎一起轉
如果你的启动杆還插在上面就會被甩開
不過現在主流的90機是NX7 或 700N吧
兩個都有單向用電鑽沒啥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說的是機子上面的啟動頭沒單向的啟動後會跟著引擎一起轉
如果你的启动杆還插在上面就會被 ...

700n的os91发动机,也就是说如果是双向的启动头就没办法用电钻了,不好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