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第一次搞坦克,控不会调。

楼主(2018-03-04):
哪位前辈用的乐迪9的,用两个电调怎么调置,用

网友:
两个电机分别驱动两条履带么.如果是的话,建议用两个通道分别控制

网友A:
如果有变速箱。参考V字尾的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变速箱。参考V字尾的调法

没有,就两个电机两个电调,第一次搞坦克,弄了一下午就是玩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就两个电机两个电调,第一次搞坦克,弄了一下午就是玩不起来

三角翼。V尾。就是简单的混控

网友A:
把两个电调看作是两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电调看作是两个舵机

那用什么模式?用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固定翼。翼形选 滑翔机 还是三角翼 来着。  主要是 我的控没在手边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A:
然后 电调接第一和第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 电调接第一和第二通道

好的,谢谢

网友:
玩模型就得有研究精神

网友B:
V尾混控是个不错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尾混控是个不错的办法

混控好还是一个电机一个通道好?

网友C:
楼主手工不错啊,弄个好点的波箱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工不错啊,弄个好点的波箱就更好了

这个波箱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速度也可以

楼主:
今天整了下线路,接下来专心搞导dan发射了

楼主(2018-04-04):
贴花搞了点

楼主(2018-07-11):
引用 网友D:
装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