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短接改功率和供电(附短接电阻小窍门)

楼主(2018-03-04):
因为收了俩集成dsm2的有刷穿越,为了用着方便就买了华科尔的d7e,神控在手要是不改就太说不过去了,于是用了一下午时间,改了短接电阻和高频头供电,加了7105和24l01高频头(手头还有从别的控上拆下的2500,没搞明白引脚定义,先不加)。

短接电阻有个诀窍,就是把晶振先拆掉,然后短接工作就简单多了。短接后再把晶振焊上。

焊上晶振再加上屏蔽壳。注意看原高频头上的ldo已经被我拆掉,用电阻腿直连(改控之前看好多帖子说短接之后容易烧ldo,所以干脆一步到位用ams117代替,接在了高频头外面,好像电流能到1A)

先加的24l01的高频头,做萝丽控囤了好多,就不上图了。
7105模块是从别的控上拆掉,带ppm输入,不知道咋连接。只好把外围原件都给拆掉,搭线连到控上相对应的管脚。

因为不想破坏控的外观,加之用7105和24l01目的也就是飞小鸡,所以就把天线直接放在控内了(实际测试d固件100uw连911主板能到四五米)
改完电路部分后装上壳子,在朋友qq帮助下刷D固件,然后连911(测试7105)和977(测试24l01)都能正常连接和控制。

网友:
赞,这个得焊工了得又需要对电子熟悉的,我曾经都焊坏了,不敢搞

楼主:
刚才调机过程中突然关机,拆控检查还以为是电源出问题了,检查老半天才发现是7105模块烧短路了。幸好手头还有个,接上后神控又恢复正常啦!

网友A:
楼住有没有试过四合一的高平头?那个怎么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住有没有试过四合一的高平头?那个怎么焊接

没试过,我是刚接触d7e,昨晚收到,看了一夜帖子今天才改的,现在好多设置啥的还都没摸清。

网友B:
建议保留内部的LDO, 外面随便用个300mA以上的LDO降到5V,因为1117类的稳压器的高频特性非常差,不适合射频部分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保留内部的LDO, 外面随便用个300mA以上的LDO降到5V,因为1117类的稳压器的高频特性非常差,不适合射频 ...

看好多帖子说原ldo供电不足,要是有能替换的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B:
300mA基本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mA基本够用

看帖有人说高频头上原来的才100ma

网友:
我说的是短了电阻后。

网友(2019-01-29):
引用 网友B:
建议保留内部的LDO, 外面随便用个300mA以上的LDO降到5V,因为1117类的稳压器的高频特性非常差,不适合射频 ...

保留原来的LDO,外面加LDO要怎么焊?可否教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