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mavic air遥控器对手机(平板)的需求。

楼主(2018-03-05):
节前到手了mivic air 白色全能套,开始用手机(SAMSUNG NOTE5)接遥控,一切正常,图传非常给力,感觉就是屏幕小了点,于是节后急着买了个平板支架,到货后急着装上SAMSUNG的T705C(TAB S一代),一上天感觉稍微远一点画面就马赛克化,几十米就开始,延时严重,镜头俯仰调节要等一会才有反应,一下有点转不过弯,认为mavic air的系统出问题了,才几个起落,也没想着换回note 5试试,就想着完了!看来要送回厂里修了。回来细思,想着再找另一个平板试试,就装上IPAD AIR,一试,没问题!!好了,这才想起装上note5手机试试,也完全没有问题,图传距离给力!!!!这才坐下来思量:感觉dji的遥控器对手机和平板的cpu应该是有要求的,虽然之前以为(也应该是)手机或者平板只是显示器,但是看来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A:
数字图传对手机要求比较高吧,我的御用安卓手机当显示器也是这样,延时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图传对手机要求比较高吧,我的御用安卓手机当显示器也是这样,延时很大

嗯,我以为平板只是显示,传输是遥控器完成的,没想到平板还要参与运算

网友:
传输的确是遥控器完成的,只是显示器接收到图传信号,然后显示出来的时间长了,并不是机器的反应慢了

网友:
估计是视频解码性能跟不上

网友:
自带的线不是很短的吗?  你遥控器接平板的线是单独买的吗?

楼主:
另外手机的数据线,note5没问题,tab s平板就不行,不是线的问题。